请教对EMC芯片熟的达人,一个关于程序分页的问题?

楼主(2007-03-26):
各位达人:
   不好意思!请教一个关于程序分页的问题,我是用汇编语言写程序的,没有什么经验,对EMC的芯片不是很熟,只知道一般它们的ROM大于2K时在写程序时就要注意分页的问题,我就是有点不明白,我们如何知道所写的子程序在那一页?或者有没有可能一个子程序前半段在第一页后半段在第二页,这个应该如何处理?我现在想用78P451的芯片写一个程序,所以在此请教各位达人了,谢谢!

楼主:
请知道的达人花几分钟时间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编译完时看看列表文件就知道了

跨页时编译会有警告的

网友B:
页的起始可用ORG指定,跨页跳转和调用要先置页.

网友C:
随便说说

  应该和PIC的一样吧...

楼主:
谢谢各位达人喔!

谢谢各位达人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