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ADC0809转换的数据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我用51总线连adc0809,可为什么采集的数据一般都小很多,如果该是E7可读出来就是17,27之类的,总是小很多,偶尔也有正确的时候,总线上还连了个时钟DS12C887和液晶,也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都困扰我一天了,下面是程序,和原理图
    AC_V EQU 40H
    BAT_I EQU 41H
    DC_V EQU 42H
    DC_I EQU 43H
    BLOCK_I EQU 44H
    TEMPER EQU 45H
    ADC0809 EQU 0D000H
    ORG 0000H
MAIN:     MOV DPTR,#ADC0809
    MOV R6,#6
    MOV R0,#AC_V
LOOP:    MOVX @DPTR,A
;LOOP1:    JB P1.0,LOOP1
LOOP2:    JNB P1.0,LOOP2
    MOVX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DPH
    DJNZ R6,LOOP
    SJMP $
    END

网友A:
随便说说

ADC0809老古董了,淘汰了...

网友B:
看不见图,可能是硬件问题

1 . 在于0809的时钟频率不能高于500KHz.
2 . 不用的AD输入端接地.

网友C:
是你的硬件问题吧

设计时是不是抄的教课书?

楼主:
对,就是按教课书做的,典型电路

需要对6个通道采样,除了第一通道连个电位器模拟输入,其它的通道都悬空呢,就是这个第一通道读出的值不准,倒是挺稳定(一直稳定在错值上),晶振是11.0592M,ALE经四分频给0809的,51的/WR和P2.7通过或非门控制0809的START和ALE。 51的/RD和P2.7通过或非门控制0809的OE端。其它输入端悬空对第一通道影响吗?

楼主:
可以肯定的是

实际电路又对了一遍,和书上的、网上的都一样,感觉adc0809工作了,也对第一通道采样了,可总像是采样错了或者采样后的数据有几位锁不住或不稳定(主要是高4为不准,该是E7读出是17,该是DB读出是3B),有可能是片子的问题吗?郁闷了。。。。。

网友D:
不用ALE,改用IO口控制看看

网友C:
谁让你抄书呢

你不知道这年头教科书都不可信了么?

高位不准,肯定的了,教科书把高位低位弄反了.你在软件里把读得的数据高位低位换换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_^ 刚又看了ADC0809的资料,楼上说的太对了,果然是高低位反了,哈哈,太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