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M331接入单片机计数器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7-03-27):
我是单片机的新学习者,最近做一个小系统,需要做一个LM331采集模块,我们的想法是把LM331的输出端(V/F,即频率输出)接入单片机的计数器口,通过单片机来进行计数,请问在单片机中要如何编写程序?
我们使用89s52芯片
谢谢各位,希望指点小弟一下~~

楼主:
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吗

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还是太白痴了?请各位帮帮新手,我正在努力的查找资料,但一直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A:
接外部计数器即可

网友B:
TIMER0和TIMER1分别做定时和计数

把TIMER0和TIMER1分别做定时和计数,不用再扩展定时计数器,要求精确的话,用汇编写中断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