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DS12C887没有非易失性了?请教什么原因?

楼主(2007-03-27):
今天调试一个实时时钟芯片DS12C887,时钟是在走了,并能在液晶上显示,但郁闷的是我断电重起后,时钟又是按照我程序里开始设置的时间走,而成了易失性时钟,由于我是第一次用这个时钟芯片,还想让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呵呵,这片子有很多假货

呵呵,这片子有很多假货

网友A:
模块里的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B:
是不是 你每次上电程序中都有设置时间??粗心。

还有,你可以读出电池状态,看还有电不

网友C:
LZ的时钟芯片没有单独的电池供电?

网友B:
但郁闷的是我断电重起后,时钟又是按照我程序里开始设置

看了你这句,我怀疑你每次上电程序都设置一次时间。

楼主:
回复热心人

解决了,是每次都设置了时间,三楼和五楼说得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