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如何接?有没有关于SPI的详细的介绍?

楼主(2007-03-27):
    小弟刚刚接触SPI,要用SPI接口连接,不过我对SPI接口毫无研究,有没有关于SPI接口的详细的介绍啊?

网友A:
spi很简单的,网上资料多的是, 你搜下啊

网友B:
随便说说

"毫无研究"那就赶紧去研究...

网友C:
到Atmel网站下载AVR单片机datasheet

有中文版

网友D:
看你所用器件数据手册或应用指南的SPI部分

楼主:
谢谢

我看了可是,它上面讲的太少,我看不太懂。

网友E:
re

MOSI-----MISO
MISO-----MOSI
SCLK-----SCLK
SS-------CS

网友F:
MOSI=Master Out Slave In;MISO=Master In Slave Out;SS=....

SS=Slave Select

网友G(2007-05-23):
SPI比 I2C更有使用价值,多学学

网友H:
re

不太理解楼上的意思??

网友I:
I2C支持多机

I2C器件有地址分配,总线仲裁实现多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