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调试IIC器件的方法吧!

楼主(2007-03-27):
我用现成的驱动程序读写AT24C256,初步判断程序死在IIC的读写中.但是有不知道死在那里.
希望过路的高手能给点建议.
给些解决此类问题的建议.

网友A:
楼上搜搜吧,大把

一个通信版的MT8880,一个单片机版的IIC真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啊,哈哈。

网友B:
有仿真器就设断点,没有就用led指示到了哪里吧

从前面开始,漫漫的向后找问题吧,呵呵,

网友C:
有逻辑分析仪就看波形,没有搞不定的

网友C:
没有逻辑分析仪,就打印状态信息

网友D:
你预留串口没有

我都预留串口,调试时候通过串口发送状态信息,就知道哪里出了故障
可以解决仿真器好用,实物不好用的问题

网友E:
随便说说

  你的程序写的太烂还会死机,恐怖,不管怎样,绝对不能死机,可以返回成功或失败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