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帮下忙看看我的DA转换问题,谢谢啦!

楼主(2008-06-11):
我用的是LPC936来做DA转换的.
void DA_init()     //初始化函数
{
   ADINS=0x0f;     //选择通道为AD0通道
   ADMODA|=0x01;   //转换方式为立即启动
   ADMODB=0x04;    //使能了DA0
}

void DA_start(void)   //启动函数
{
  ADINS=0x0f;
  ADCON0=0x05;      //使能AD0转换器,立即启动,模式
}

主程序中是这样的

DA_init();

AD0DAT3=0x87;

DA_start();

然后测量DA0管脚电压是3.3V左右,根本没输出,可用串口读AD0DAT3的数据是写进去的啊!
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输出模拟电压呢?
麻烦匠人了!先谢谢了!

楼主:
有谁用936做过DA转换输出的赐教一下啦?

网友A:
没用过这颗芯片

楼主:
哦!那就太遗憾了!谢谢哦!

网友B:
ADINS=0x08

你有没有把P20要设为输入(高阻)端口,
还有啊,ADINS=0x08才是啊.

楼主:
回nin124

谢谢你的帮忙!
现在可以了,原来P20没有设置好!谢谢啊!
不过ADINS=0x08还是0x0f好像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