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芯片啊!谢谢.I2C连接,8路8位DA转换芯片.

楼主(2008-06-11):
要容易买到的,便宜的.
我找了一个MAX521,好像要60块钱啊.

网友A:
MAX都特别贵

网友B:
带D/A的单片机

带D/A的单片机

http://dianzi.5d6d.com/bbs.php
相关链接:http://dianzi.5d6d.com/bbs.php

网友C:
用开关切换啊

网友D(2016-01-29):
不好找啊

网友E:
这种IC你还想便宜?就是4路的8位DAC,都好贵,比MCU都贵,超过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