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增强型”的意思

楼主(2008-06-11):
单片机/处理器集成的各种模拟/数字外设中,经常有“增强型”ADC、“增强型”SPI接口、“增强型”IIC接口、“增强型”UART接口等,这个“增强型”究竟该如何理解?本来功能就是那样嘛,还“增强”啥
没想太明白,发个帖问问讨论下

网友A:
增强型 = 增加+变强。。。

网友B:
这些都是忽悠人的

涉及到技术性的概念,必须用中性的有确切含义的词汇,不能用模糊的意义不确定的词汇。

网友C:
应该是增加了点其他功能之类

网友D:
不同的芯片不一样吧

很多是驱动能力不一样,有的是外围器件选用不一样,具体不同的地方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E:
Intel一个增强型8051害中国的高手为其耗了5年心血。

硕士,研究员那时候真是为这只阳春白雪尽折腰。到最后,还是下马了。
为了给自己下台阶,“Intel增强型XXXX太落后了。”阳春白雪一下成了垃圾。

难怪中国人被人看不起,做不出来就承认自己还需要学习,没人看不起咱们,偏要装懂的样子,“不是我们无能,是Intel太...”

网友F:
“增强型”就是在其“基本型”上加了些玩意儿。

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再考虑增强型功能。若基本型功能够用就尽量使用基本型功能。

网友G:
就和孙悟空变超级赛亚人一样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

打个比方就这么理解吧——
我要个移动电话,最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能打电话,能说能听,(当然短信肯定也是必需的了)
后来就渐渐“增强型了,什么FM收音机,红外,蓝牙,各种游戏,各种彩铃,拍照,视频,各种软件功能……
花哨,扩展功能,当然也有点用,顺便带点忽悠性质,好吹水
“俺们这个啥啥啥是增强型的”云云

还是以datasheet说明为指导,以实际调试为检验标准,呵呵

网友H:
恭喜楼主

您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