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蝦推荐一下帶中斷的時鐘芯片

楼主(2007-03-28):
請教一下:
   我在做一個小東西,由于考慮省電,所以想利用時鐘芯片產生定時中斷喚醒MCU,MCU完成指定任務后立即POWER DOWN。
   聽說好像有這樣的時鐘芯片,不知各位有沒有用過,推荐一下。
   謝謝!

网友A:
PHILIPS PCF8563,PCF8583

PHILIPS PCF8563,PCF8583

楼主:
要再短一點的

謝謝ayb_ice。
但是這個最短只能產生1分鐘的中斷,我要短點的,几秒鍾的,而且要便宜點的,我查到DS2417可以的,不過在電子市場跑了好多家都沒找到。

网友B:
8563可以产生秒级中断

网友A:
随便说说

  8583有两种报警方式,一种定时(类似于闹钟),另一种是间隙方式,你仔细看一下DATASHEET,应该可以的...

网友C:
8563可以输出1hz的方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