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自定义的宏编译时总是出错

楼主(2007-03-28):
#include <stdlib.h>
#define DEGUG

#ifdef DEBUG
#define SERT(f)
    if(f)
        fprintf(stderr,"OK! ");
    else
        fprintf(stderr,"NULL! ");
#else
#define SERT(f)  NULL
#endif

在fprintf函数后加或去掉分号,总有错误,问题到底在哪里?

楼主:
难道非得将if和else并到SERT(f)后

晕,非得将if和else并到SERT(f)之后,才行!
独立后为什么不行?也是DEFINE定义呀!????????

网友A:
随便说说

// 多看看C吧
#include <stdlib.h>
#define DEGUG

#ifdef DEBUG
#define SERT(f)
    if(f)
        fprintf(stderr,"OK! ");
    else
        fprintf(stderr,"NULL! ");
#else
#define SERT(f)  NULL
#endif

网友B:
C书上大概说的#define 语句的格式是写成一行

C书上大概说的#define 语句的格式是写成一行,如果一样不够用“”来续写。前些天刚下了一本《C语言资料大全》,看了看写的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