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1K的信号转变成2K,4K?

楼主(2007-03-28):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

用MCU测量输入的需要倍频的信号周期,并同时判断信号的电平是否发生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用MCU的一个IO口输出一个完整脉冲,输出脉冲的周期根据测量到的信号周期进行调整,

对于信号来说,一个脉冲对应着两次高低电平的变化,两次电平的变化被你变换为两个脉冲输出,这不就可以实现倍频了吗?

同理,还可以实现3倍,4倍……

当然,你的MCU的速度要够快,

楼主:
还是用锁相环电路吧

但是不知道4046电路怎么搭,谁能贴个电路吧?

网友B:
自己下载datasheet看呀

网友A:
如果用4046自己搭电路的话,估计精度是个大问题

温度特性不好

网友C:
LS,为什么会觉得精度有问题?

环路锁定后就可以视为整个系统是闭环的线性反馈,输出频率只和输入信号相关的

温度特性不好?除非是温度不停的急剧变化而造成环路短时失锁,否则失可以视为无影响的

网友A:
是这样的……

锁相环我没作过,但我用4046作过把电容转变为频率的电路,当时测试中发现4046温度特性不好,不同的环境温度下,同样的电容值变换出的频率变化比较大,而且不同厂家的4046差异也比较大。

因为俺没用4046作过锁相环,所以只是“估计”了一下,呵呵,如果俺作过的话就不会说‘估计’了……

呵呵,见笑了……

网友C:
呵呵,因为你只用了它的压控振荡器,却不是工作在“锁相

楼主:
我是按照datasheet上的电路搭的阿

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输出阿

电路如下:

网友A:
老徐真是高……

一说就说到关键点上了,确实只用了它的压控,有没有什么高招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主要是用来检测湿敏电容测量湿度的,结果频率输出随着温度变化稳定性很糟糕……

网友D:
脉冲信号可以用微分电路然后整形

脉冲信号可以用微分电路然后整形 就成2×

楼主:
楼上说的是这么个电路吗?

我仿真了下,频率没有加倍阿

网友D:
这样当然不行了

有一个是负的尖峰,先要整成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