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项目值多少钱????

楼主(2007-03-29):
同学说现在有个项目,主要是做像现在交通红绿灯差不多的系统。
现在考虑使用单片机来完成,之前有人提出用PLC做,但是考虑到成本问题,最后这个方案被放弃。

现在考虑做个单片机通信系统,一组系统2-4个MCU,MCU之间的通信用无线,(考虑到要是用485的话,可能要引很多线,客户说不好,一定要便于安装)

大家看看这个项目可以报多少钱?

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要是这个项目搞不定,大家谁提供更好的方案就给谁做!

顶啊!

网友A:
re

485两根线就搞定了啊,哪里要很多线?如果做无线,ASK方式的便宜但不太可靠。FSK的贵些,主要看你想传输多远。再加上有好几个MCU无线通信,防冲突也比较难作(如果没有主从关系的话)。

网友B:
产品要做出来并卖出去才是钱,卖不出去一文不值

网友C:
距离是多远?

用无线当然没有问题,关键是距离

网友D:
距离远用gprs,距离近用rf

网友D:
micrel的rf

我们公司已经实现micrelnet的rf星型网络,软件免费提供

楼主:
RE

传输距离在100-200米!

还有2楼的防冲突什么意思啊?

楼主:
RE

其实485我们的试验都做过了,效果不是很好,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强!

大家有做过类似项目的没?

网友D:
你看一下这个适合不

http://www.cyantechnology.com/solutions/MicrelNet.php

网友A:
re

防冲突就是万一某时间两台或以上同时发数据就会冲突。

楼主:
re

谢过!

那一般怎么实现防冲突?

要不做个主设备,主设备发信号给从设备,如果此时主设备说,我现在不忙,第一个SLAVE可以发数据了,然后SLAVE1就发送数据,要是SLAVE1一直没有得到这个往主设备发送命令的话,那么他就一直等,不发。

这样协调下,是不是好点?不是很清楚,请多多指点!

网友E:
交通灯安全稳定压倒一切,否则不但赚不到……

网友F:
MCU之间的通信是怎样理解?

1、一个主设备,其他都是从设备。1对多的通讯。
2、相互之间都可以通讯。
以上是选哪个?

网友G:
通信问题不太好解决

网友H:
用can总线可能会更合适些.

网友I:
5到10W

网友J:
485不行就用现场总线吧

CAN-Bus不分主从的

楼主:
RE

最主要是不想在安装的时候拉线,客户不允许,要不用CAN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大家继续想,看有说明即稳定,又方方便的方案!

网友K:
用载波把,所以的红绿灯信号都是信号机出去的,载波问题

网友L:
呵呵

晕倒,居然说rs485效果不好,应该是没有设计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