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 的 EasyIAP11F 请教

楼主(2008-06-12):
ST, iap, ck, ip, Chip
刚玩SST89E516RD2,及EasyIAP11F,已经和MCU通讯上。
1、点工具栏上的2xCLK,设置成功,可是底下的double clock还是显示OFF;
2、Lock Chip中的项目,无论选那项,下载后再连结,均显示:Security: Chip is unlocked! (SFST[7:5]:000)。
是那个地方我没做对?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下!

楼主:
嘿嘿,一片趴下了

用Upgrade BSL,把自带的F51MBLL5.BIN灌下去。嗯,这下有反应的,double clock也on了,security 也起变化了,可不知怎么一个来回,连不上了。

楼主:
正在看datasheet,可能是把SC0给编了程了

导致reset后不进block 1。

楼主:
先用着,暂时不乱动

只做double clock加速,加密 等暂时不动。目前使用正常。

楼主(2008-08-17):
再说一个事

板子是基于STC画的,STC允许EA悬空,且程序运行后会锁住。而换做SST,程序就跑不正常,把EA接5V才稳下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