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吗?请问有谁能帮我个忙啊!

楼主(2007-03-30):
我想电机的转速,用霍尔开关的开关信号能否转换成0-5V的电压信号,如何转换,须不须外接电路呀

网友A:
只知道有压频转换块,不知是否有频压转换块.

网友B:
可以的!

LZ只要打开那个霍尔传感器的DATASHEET,看看就知道怎么接了,因为里面有介绍
如果不知道那个DATASHEET怎么找,就用百度搜搜,很好找的.

网友C:
最简单的频压转换-》

频率信号触发单稳态电路,输出滤波即可。

网友D:
随便说说

ADI公司有V/F变换芯片...

网友E:
楼主的想法是好的!

用霍尔测转速绝对是正道!
到电子市场买些圆柱形磁钢。接个霍尔电路(12v供电)再经光电开关转换电平。记注,霍尔有两面,分别感应磁钢的N或S极。搞错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