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里的最下面那个方框N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7-03-30):
(无正文)

楼主:
还有这个NE564现在是不是很难买到?

网友A:
分频电路

楼主:
我知道它作用是分频或倍频,但是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阿

网友B:
分频电路,

最简单的用D触发器,只能2分频了。
如果要n分频,只能用PLD自己设计了。

网友C:
4013二分频,4017一至十分频可选

楼主:
接上4013二分频不是频率减小了吗?

而我的目的是想把频率1K变为2K频率

网友A:
你先搞清出锁相环的原理再说!

提示;
运放电路 反馈环路增加衰减后输出是变小还是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