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I)JPdownload 是什么?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2007-03-30):
看不清是JPdownload   还是IPdownload   在图最左上角

这个电路是用总线方式控制1602液晶显示屏,以AT89S52为核心

源程序

#i nclude<reg51.h>
#i nclude<stdio.h>
#i nclude<stdlib.h>
#i nclude<intrins.h>
#i nclude<absacc.h>

#define busy 0x80 file://用于检测LCD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define RSaddr 0x1000
#define RWaddr 0x2000
#define CSaddr 0x0400

#define wc 0xcfff
#define wd 0xdfff
#define rc 0xefff

unsigned char code homepage[] = {"www.ispdown.com"};
unsigned char code email[] = {"ispdown@21cn.com"};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void waitLcd()
  {
    char temp;
 bit flag=1;
 while(flag==1)
    {

   temp=XBYTE[rc];
   if (temp>>7==0) flag=0;
   P1=temp;
 }
 P1=0xff;
  }

void WC_Lcd(bit isCheck,char c)
  {
   if (isCheck==1) waitLcd();

   XBYTE[wc]=c;
  }

void WD_Lcd(char c)
  {
    waitLcd();

 XBYTE[wd]=c;
  }

void LcdInit()
  {
    delay5ms();
 delay5ms();
 delay5ms();
 WC_Lcd(0,0x38);

 delay5ms();
 WC_Lcd(0,0x38);
 delay5ms();
 WC_Lcd(0,0x38);
 delay5ms();

 WC_Lcd(1,0x38);
 WC_Lcd(1,0x08);
 WC_Lcd(1,0x01);
 WC_Lcd(1,0x06);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C_Lcd(1,0x0C);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if (Y) X |= 0x40;
 X |= 0x80;
 WC_Lcd(0,X);
 WD_Lcd(DData);
}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
   if (X <= 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

void main(void)
{
 delay400ms();
 LcdInit();

 displayListChar(0, 0, homepage);
 displayListChar(0, 1, email);

 while(1);
  }

网友A:
随便说说

好象是JP,不过这有意义吗?
是串行下载口.

楼主:
我查了一下好象是并 口ISP下载口吧?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就是AT89S51并口ISP下载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