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晶震

楼主(2007-03-30):
我是MSP430的初学者,想请问一下MSP430的低功耗系统是如何构成的?它的复位电路和晶振是如
何接的?它有两个晶震引脚,一个用接电容,一个不用接电容,可以只用一个吗?还是两个都要用上.
我要是接一个8M的晶震是不是特费电呀?
谢谢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随便说说

DATASHEET

网友B:
MSP430不错的。好好学习吧!

1. MSP430就算外部一个晶振不接都可以工作!
2. 两个晶震引脚随便接或不接,可以接一或二都可以。
3. 接一个8M的晶震一点不费电,MSP430以低功耗著称!更何况MSP430随时可以进出低功耗的几个模式。可以根据应用设置。

网友C(2009-05-10):
学习

他内部有晶振的,不外加晶振照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