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间隔时间问题

楼主(2007-03-30):
大家好!
我问下,我拿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来实现90W电机的正反,其中从正向断电,到反向通电最少要多少时间,才不至于损伤或烧坏电机???

网友A:
关注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如果不是频繁的话,几秒钟是可以的,频繁通电则咨询厂家

网友C:
跟电机和所拖动负荷的惯量有关,

常规的做法是装上转速传感器直接测速,慢到一定程度才允许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