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头露出的铜线

楼主(2008-06-13):
单片机如S52 DIP的封装两头露出的2根铜线做什么用啊

网友A:
衬底啊

生产、封装时硅芯片怎么定位?
当然得有个固定支架啦

而且一般还有其他作用

楼主:
re

原来如此 谢谢xwj

网友B:
估计可能是地线,就像线路板的pcb基板,一般铺铜作地

楼主:
re

无意中看到的,好奇问问
因该是XWJ所说,固定用的吧
测试了下导通性因该没电气意义

网友C:
是不是散热用的

嘿嘿!

网友C:
网络什么这么差啊?

网友D:
确如xwj所言是IC封装衬底

起机械支撑作用,同时兼顾散热及电磁屏蔽。

网友E:
找把锤子砸开看看,要轻一点啊

自己解剖麻雀印象最深。

网友F:
我没注意到。。

哪里有铜线。。还是没有看见 LZ说仔细点。。

楼主:
re

40脚的DIP封装 MCU 如S52  W78E58等两切头都有两露出的 金属丝头
要自己看

网友G:
这是"导线架"分离后留下的工艺搭子

"导线架"是带状的,用级进模自动冲压而成,封装后再切离成单个.

SOT
DIP
HSOP
LOC
LQFP
MSOP
PLCC
TSOP
PSOP
QFP
QSOP
S-DIP
SIP
Skinny DIP
SSOP
SOJ
SOP
TSSOP
TO base

网友A:
"导线架"是指所有的引脚,中间那一块叫衬底,这个不冲突

植芯片
打线
封装
冲掉外框同时引脚整形
测试
打标
...

网友H:
可以用蜡烛烧掉外壳

网友I:
老T的图最正点

想不到对解封测也知道很多

网友G:
这就西机械工艺科班的优死哦,哈哈

俺西机制工艺专业滴拉,稍微沾了点光,不过还得感谢狗狗,让俺也长进不少

怎马羊,米米漂凉吧,几月里的米米最漂凉?

楼主:
re

飒爽英姿

网友J:
有舞搞错?靓女也来了?

tyw的解释是正确的,8,9,11最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