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舞弊,无线电信号的监测原理

楼主(2008-06-13):
湖南耒阳发生无线电发生答案的舞弊事件,http://news.163.com/08/0613/06/4EA12JSB0001124J.html
对于无线电信号发射源是如何实现定位的?
如何防止无线电发射被监测定位?

网友A:
LZ,你想干什么?

网友B:
应该就是扫描频谱,

看有哪些该地区特别强的信号,然后,找2个接受机,用角度就算出在哪个位置,然后把接受灵敏度不断调低就可以找到具体地点啦.

呵呵,俺觉得应该可以用红外方式. 在教室窗外挂一个红外转发器. 马路对面大功率红外或激光传到窗口,然后用红外转发到教室内.加大功率,漫反射.再弄个特殊的红外接收手表看答案.

以前大一时候,听同学说考试要搞作弊克,监考大师等时候俺就这么琢磨过.呵呵,应该没人会查红外.不知道行的通不.无线电太容易查了.

网友C:
你们落伍了

现在什么都能查到的,我也听说过,但觉得挺不好的。

网友B:
不知道红外接受性能怎么样,,载波可以自己设

ls,,绝对没有人会查红外.

网友D:
uwb 也不方便查吧

网友E:
最好是心灵感应,看谁能查?`~~~

网友F:
嗯,心灵感应是个好东西

网友G:
来人啊,把LZ抓起来

网友H:
警察,前来拜访~~~~~~~~~

网友I:
红外

红外最好查了,监控摄像头直接就能看到你的发射机,像个大灯泡。抓你还不容易。

楼主:
应该不是3楼说的那样定位的吧

新闻中说只拿一个便携式设备就可以定位了.
红外线不行吧,就象LS说的,还不能转弯只能直线传播

网友B:
ls,一个怎么具体定位到一个点?什么数学原理?

初中数学:2条相交直线确定一个平面  莫非俺数学学错了.或者不依赖数学知识?
平面的显然要2个, 立体的要3个.
确定以后再用一个接受机不断调低灵敏度就可以找到发射机.

红外为什么不行呢?马路对面用激光传到窗户上方,直接空气作介质就可以了.(转发器嵌在窗户上方看不到)
转发器通过窗口向内定向发红外,避开摄象机角度,精确的预先在对墙帖一反射纸,形成整个教室漫反射或者指定的某角度反射给特定座位.  摄象机如何抓?
俺一直觉得俺的方法肯定行.只要可以提前1天做工程安装.俺记得高考时是提前3天知道自己座位的,

uwb ??恐怕目前弄不到这样设备吧.

网友B:
也许,一个接受机可以定出一条直线,

通过移动一端距离的衰减来计算地点,但是,复杂环境中电波的衰减肯定是差别很大而且不均匀的,

网友B:
找一人拿望远镜盯窗口,万一败露了要逃跑还特容易

试卷的带出也可以针孔先拍了,出来上厕所再发出去.不要一边拍一边发.

呵呵,俺是不是有犯罪潜质??

网友A:
huangqi412 思维太僵化,一个当然也能定位的

因为接收器可以移动啊,笨蛋!

自己去想!!!

楼主: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信号传递而难以被发现定位?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物总是可以相克的

网友B:
1个移动当然也可以,, 晕,用2个不方便多啦.

网友I:
传输

传输的信号先加密,后面叠加调频的音乐。距离远一点,提前几个小时就开始广播。这样应该比较安全吧。

网友B:
我们班女同学都直接带有线耳机考6级的,有头发遮住.

楼主:
20的方法也不行

不论你放音乐也好,人家仪器一查发现这怎么有未事先登记的频点,人家也会查的.

网友J:
极力缩短发射时间,一场考试换一个频点

网友K:
只能说做那个东西的人水平不高

没别的
OVER

楼主:
水平高的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L:
数据压缩,脉冲发射

网友M:
调频发送

网友N:
超声波能查的到吗?

我上次帮人做了一个,可惜有方向性.

网友O:
我有更好的方法,查不到

网友O:
把所有知识烧到芯片里,然后把芯片找外科医生放进人脑里

网友P:
好好学习,从容考试

网友Q:
对付监测,26楼的方法外,还有一种

白噪声。原理是把信号隐藏在白噪声中发射出去,一般的监测设备,比如扫频根本发现不了。

网友R:
还有一个办法

用定向天线,直接通过窗户上面发出来.

网友S:
阿四大幅

CDMA不知道检测是否容易,即使检测到要解码也难吧。
新闻上那个没技术含量,用的是明码,活该被抓

网友K:
白白辱没了高科技的名号

哎!
还看到更搞笑的,自己的收发模块工作不稳,居然怀疑是移动的基站干扰了,干脆拆除了基站上的定向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