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自己的帖子

楼主(2007-03-31):
有时发现自己的帖子有错别字,如何修改...
欢迎指教...

网友A:
to 随便说说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其中“←返回版面  ”后边不是有3可点击的图标么?你点第三个就可以修改了。不过在修改完时候必须添上修改原因才可以重新发布的。

网友B:
睁大眼睛看! 看到这个图标了吗?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楼主:
谢谢上面2位LS

谢谢上面2位LS

网友C:
晕了,不懂LS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