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往STC89LE516AD单片机烧程式时,得烧上20次才进去一次

楼主(2007-03-31):
每次烧程式,不停的给单片机上电复位,可就是不进去,一二十次才进去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理说,有时能烧录,所以电路因该没有问题,但大多时候还是显示连接失败,有那位高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采用什么方式?ISP么?

如果是ISP,那么要检查和ISP有关引脚与外部器件连接的类型,比如外部器件是输出类型,可能会干扰ISP运行。
还有,如果你不是在台湾,请注意叫“程序”,有些文字差别,但要符合所在地区的习惯。

网友B:
re:

你把波特率设置低点,如57600,或更低

网友C:
看看手册吧。昨天看到一个新人学单片机,就是用这个

下位机往上位机隔一秒钟送一个数,他盯着串口助手,乐不可支……然后改改程序,改为另一个数,接着再乐不可支……呵呵

楼主:
ISP方式的

我就是用的ISP方式的

一开始我是手拿着夹子给片子给电
后来装个电源开关就很轻松的烧录进去了,
可能是,手拿着电源线给单片机供电会引起接触不好

网友D:
用手拿着当然干扰喽

最好不要用手拿。
还有就是,你的片子用了多久了,主控芯片的写入次数是有限制的。
从几百次起,上不封顶。
如果片子太老了,考虑换一下。

我的博客里有入门级单片机学习教程。
easy8051.blog.tom.com

网友E:
冷启动

你是不是热烧录的?我那个STC的是要冷启动才能烧录的

楼主:
现在可以烧录进去了

楼主:
我也是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