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1用那个芯片扩展口资源比较好

楼主(2007-04-01):
     我想用2051做个24路的输出的系统.
不知道选用那个芯片扩充口资源好,请有经验的网友给以指点....

网友A:
hc573,245,简单便宜

网友B:
选型不对,用24路控制的,不如用52。一个单片机就够了。

不用扩展了。

楼主:
要求让用2051,因为2051个头小

要求让用2051,因为2051个头小

网友C:
2051+扩展和8051的比较

1。体积不比51芯片小,至少占用PCB面积不小
2。价格不便宜。
3。编程调试麻烦
4。采购2个IC比采购1个IC成本高
。。。。。。

网友D:
2051+hc595

2051+hc595

网友E:
re

573+04+138

网友F:
采用PLCC 44封装的芯片,

网友G:
楼主的想法确实不合算

网友H:
hc595 or cd4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