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怎么测试电磁阀的开启/关断时间

楼主(2007-04-02):
  求助高手怎么测试各种电磁阀的开启/关断时间,并能适时显示,要求用单片机做主电路设计,误差小于1%.谢谢!

网友A:
没搞过,估计要用中断,不知用上升延和下降延中断(avr)可不可

网友B:
需要用中断才可以

需要用中断才可以,利用中断产生的起始结束信号,然后用定时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