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信的芯片

楼主(2007-04-02):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用一个带有USB接口的单片机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没有不用单片机的吗?

  如果用一个单片机的话,那么控制系统要用两个单片机的.

  我只想用它来通讯,所以想找一个专用于通信的USB芯片.

网友B:
CH372,稍微复杂一点用PDIUSBD12

网友C:
可以用EZ-USB FX系列的

网友D:
在问USB的通信芯片,首先要讲清楚数据速率,高速、全速还

否则没人搞得清你的需求,推荐的只能是无的放矢,乱放**。

网友E:
南京沁恒的375,372就可以啊 ,支持国产。

网友F:
RE:

philips pidusbd12是USB接口芯片啊.

网友G:
讯通科技

usb130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