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ll rtos51速度为何那么慢!

楼主(2008-06-15):
我用small rtos51写了一个led点阵的程序,用软件模拟输出定时器频率1000赫,任务频率600赫,时钟频率44M。只写了两个测试任务每个任务扫四个字,可是天哪扫一个16*16的点阵大约1秒,请问是不是small rtos51.

网友A:
用法不对罢了

楼主:
可能是任务太重了

我检查了下程序,并做了下仿真。因为是用软件模拟输出的,用定时中断进行扫描,输出用16片595级联每次由中断进行扫描。定时器1ms扫描一次每扫描一次耗时0.00061469S,另外再加上操作系统调度等其他开销,留给任务扫描的时间就相当少了,感觉small rtos51用于51在任务比较重的时候,不是很理想。

网友B:
你要是看看它的原理就知道了

慢是正常的,另外RTOS系统中断设为1000HZ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网友C:
硬件设计不太合理吧

网友D(2011-10-12):
高手能否把你的程序传给小弟一看,小弟这几天也在学RTOS51,可是连流水灯的程序都没执行出来,希望能参考一下你的。谢谢!我的邮箱:nxzwwb6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