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实验板自制的问题

楼主(2007-04-02):
我想自学51单片机,想通过自己制作一个实验板来深入了解,但是还是有不少不太清楚的地方。一个51单片机实验板需要有哪些原件组成,pcb板怎么做?自己设计了定做还是有专门的型号可以购买?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

这个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通常情况下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就知需要一块单片机和显示加上按键模块就够了

网友B:
买一块不就得了!

网友C:
re:

你先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功能的,而后找相对应的器件,画好原理图,简单的PCB可以不用做,买个万用板

网友D:
赞成楼主的精神

对于单片机实验板, 有条件还是自己做, 这也是一个锻炼硬件设计能力的机会, 因为即使犯了错误, 也不会太大损失, 怎么搞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