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RTX C51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2007-04-03):
    最近写了一个通信的程序,写完才发现,如果使用keil的RTX C51实时操作系统来做,应该会更轻松。有牛人用过这个来写东西吗?我初次接触,不过网上资料不多,只能啃keil的帮助文件,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网友A:
随便说说

  tiny我倒是很熟,一直在使用,full资料太少,不是很熟,能写简单demo程序,感觉不错...

楼主:
~~

  使用这个系统对单片机有什么要求没有的?听我朋友说要很大的RAM,是这样吗?

网友A:
随便说说

tiny: 最大支持16个任务,每个任务3个RAM,T0,一个寄存器组,1K CODE...
full: 650 XRAM,6~8K CODE,一个TIMER...

楼主:
~~

    那一般的单片机应该可以实现了吧.刚刚把keil里关于RTX的帮助文档都打出来了,觉得keil的帮助文档写得很挺不错的
    ayb_ice能给个QQ吗?有空可以找你聊聊,呵呵

网友A:
随便说说

没有QQ,讨厌那玩意儿
email: ayb_ice@yahoo.com.cn

楼主:
~~

  哦~那有事请教我就发email给你吧,呵呵
  请问一下K_IVL 和K_TMO事件分别指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是间隔,一个是时间中断呢?我看一个例子程序这样写
  os_wait (K_IVL, 100, 0);        /* wait interval: 1 second  */
  interval的时间怎么确定的?100个clock ticks刚好就1秒吗?
  先谢谢了.

楼主:
~~

  时间中断事件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是用计时器做一个中断来实现吗

网友A:
不是时间中断

不是时间中断,是等待超时,就是RTOS的延时....

网友B(2011-10-13):
本人用RTX Tiny移植了一个简单程序,分享一下,与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C(2013-03-02):
你有例程没,发我参考一下

网友D(2014-08-27):
引用 网友B:
本人用RTX Tiny移植了一个简单程序,分享一下,与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handshake

网友E:
用过不少,还可以,占RAM少,没有占先的,只是轮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