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串行FLASH存储器的吗

楼主(2008-06-16):
有用过串行FLASH存储器的吗
这种存储器是靠编程器进行往里编程的还是靠单片机控制往里写程序的呢
FLASH存储器内部存的是数据还是程序代码,51单片机最多能寻址64K,而这种
FLASH存储器通常都几十兆,单片机如何寻址呢

楼主:
如果内部是程序代码那么单片机又是如何选择是使用单片机内部存储器还是使用这种外部扩展的FLASH存储器呢

网友A:
串行FLASH一般是固化数据或表格的吧

有没有哪种CPU的取指接口是串行而不是并行的?

网友A:
re:这种存储器是靠编程器进行编程还是靠单片机控制写程序

都是按给定时序送脉冲啊,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只有很少的芯片支持串行加载

比如很多FPGA、一些DSP等,而且对存储器型号、时序也有特殊的要求
而大部分IC都是不支持这个的。

楼主:
fff

3楼并没有说清楚啊
有些摸棱两可的感觉啊
“都是按给定时序送脉冲啊,没有什么区别”
是什么意思呢,是 编程器写入还是单片机IAP写入呢

网友C:
一种外设而已,

串行FLASH存储器,你可以把他理解成24c02那样的东西,只是容量大了很多而已,至于读取和写入,都像外设一样去处理。

网友D:
这种芯片不是给 51 用的

当然 51 也可以用来存储海量数据。对于一些高速 cpu, 这种flash 很适合,可以把代码加载到内/外部的SRAM 中全速运行,而且还简化了电路设计。

网友A:
re:nanfang8

编程器编程也是由内部的单片机送出目标芯片特定的编程时序,这跟自己用单片机送编程时序没有区别。关键是时序。

网友E:
好象听说过串行接口的程序存储器的,普通的CPU也是可以用

普通的CPU也是可以用作程序存储器的,不过你得写个解释器,呵呵。

网友F:
ATeml的一些ARM有这个功能

ARM上电
先运行ARM芯片内部的固化程序,
该程序通过IIC或SPI从外部存储器中读程序到内部RAM中
然后跳转到RAM起始地址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