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记数功能

楼主(2007-04-03):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你可以把外部中断的那个脚接出来,一但这个脚上出现了从1到0的变化,就会产生中断,你要做的是,写中断处理程序,也就是说,告诉单片机,中断产生后该干什么,那你就在中断处理程序里做一个变量,自动加1,那么就N++好了,到了一定的时候,把N的值显示出来就成了。

单片机入门教材请看我的博客:
easy8051.blog.tom.com

楼主:

那单片机的计数功能又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能不能记完数体现出来.事先我并不知道它要记多少个数,如果用p3.4和p3.5两个计数端口进行计数呢,计数时是不是也占用中断资源,中断就不能进行了

楼主:
请教单片机记数

如果对一段时间输入这两各脚的脉冲计数又应该如何计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