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个频率测量问题

楼主(2007-04-03):
1。用单片机测量10KHZ以下的方波,使用哪一种方法好呢?
      测量频率法还是测量周期法?
         要求不是十分精确。
2。测量两路脉冲,用STC89C51定时器够不够用?

  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周期法...
  必须同时测量不够...

楼主:
#2

必须同时测量,
如果采用STC12C5410AD扩展定时器可否?

网友A:
随便说说

  一个51也可以,一路测量需要1个外部中断和一个定时器,51刚好,但其它程序没有定时器用,可以用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