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楼宇无线定位

楼主(2008-06-16):
 现在有一个大概100*100m的,三层的大楼。需要对内部的人员进行无线定位。
精度有5M就可以了。人员身上可以佩戴设备的,大家帮我想想,有什么廉价的方法可以实现,多谢了,
 有成熟产品的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A:
有源RF ID+无线节点

根据收到信号的无线节点位置即可判知,精度正好满足,造价也是相对最低的。

楼主:
有源RFID实质上就是一个无线数传模块

  我查了些资料,有源RFID实质上就是一个无线数传模块。但距离都在50M以上,这样精度很难控制
  chunyang 大侠能否给我推荐一些距离短,收发转换快的模块呢。

网友B:
如果有信号场强检测的话也可以,否则就只能根据覆盖面软

网友C:
自己把距离减小不就行了

网友D:
是一个难题

是一个难题.

如果能搞到10米以内都很好

网友B:
呵呵,5楼正解,偶怎么这么笨呢

偶咋就每想到呢:-)...

网友E(2010-08-31):
由于zigbee定位要采用对信号RSSI进行测量,而这个2.4G信号RSSI数值受到环境,墙壁等影响太大,所以再好的算法也难在一个工作环境中对它进行精确建模 R=f(dBm),论文中的算法都是以理想环境以基础的。甚至可能有a1节点发射的信号在应该对应的参考节点 A处的RSSI小于非对应参考节点B处的RSSI的情况。所以在系统有定位要求时,如环境影响太大应该与其它识别技术想结合。所以无线定位在一定的环境中如矿井,但在有障碍的办公环境很。欢迎做本行的朋友与我讨论,我乐与听到大家应用中发现的问题,谢谢,我的QQ810196100.本公司不是成都无线龙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