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语言中的main()函数是不是可以看作一个循环函数?

楼主(2007-04-03):
我的mian()中包含一个循环函数,我用while来循环这个函数,可我把while去掉后,程序还能正常循环。

网友A:
在C语言中不可以把main()函数看作一个循环函数!

在C语言标准中没有定义main函数返回到哪里,所以不同的C实现有不同的结果,一般是一个停机操作(HALT指令),也可能是一个返回Reset地址的操作,最坏的情况是不做任何处理,这种最坏情况可造成程序乱跑。

你的while去掉后程序还能正常循环,很可能是main返回后回到了Reset地址。即使可以用,也轻易不要这样用,对这种未定义的动作,不知哪天会出事。

网友B:
不能。main函数会执行完. 必须自己写while.

网友C:
随便说说

  现象是正确的,并不能说明过程是正确的...

网友D:
而且和硬件平台有关系,

网友E:
main里面内嵌while

网友F:
不对,不过有的编译器处理了!

网友C:
什么编译器

什么编译器

网友G:
while应该是必须有的

网友H:
我用KEIL试过

MAIN是个大循环

网友I:
LS:你在不断地软件“复位”呢

程序走到FFFF后又回到了0000。未编程区域的内容为FF(NOP指令)。

网友C:
我用KEIL试过

"我用KEIL试过,MAIN是个大循环"
DA SB...

网友J:
12楼不要误导

c实现细节取决startup

常见的2种模式

Mode a:
    jump  main
here:
    jump  here

Mode b:
here:
    jump main
    jump here

keil 可能是第2种

网友C:
NOP指令编码不是FF

NOP指令编码不是FF,startup运行后把控制权交给MAIN而已...

网友K(2012-09-26):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L:
不一定是

网友M:
C51,确实程序运行到最后一条之后,就会返回开头重新运行。看似是硬件级的“大循环”,所以一般都最后加一个 while(1) 。但你不能说C语言中的main函数本身就是个大循环。

网友N:
没有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