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结构体里是否可以定义常数?

楼主(2008-06-17):
如果可以怎么定义呢?

还有,这样的定义是C++才支持,还是C和C++都支持,还是要看对应的编译器?

网友A:
整个结构体可以是常量或变量,但不能混用

网友B:
const是可以的

但const并不指定变量存储在哪里,当然有些编译器把const定位在FLASH里,但这并不标准。。。

网友C:
结构体内所有内容都占用一块内存

不管内存在RAM还是FLASH。这样你想问题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