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键盘问题

楼主(2007-04-04):
下面这个图中当P1.4为低电平时,是不是可以完全等同于按键1被按下。

网友A:
好像是不一样的

假设起始时P1.4=1;三极管截止,相当于按键释放,当P1.4=0;则b点电压至少在一个PN结电压(因为b点电压应该比基极高一个PN结电压,通常为0.6V),实际上高于一个PN结电压,具体多少于电路中的电阻有关系

网友B:
随便说说

也要看你的三极管怎么接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