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IN对PIN替换LPC767的MCU?

楼主(2007-04-04):
有没有PIN对PIN替换LPC767的MCU?要flash的。
ocean8030@163.com

楼主:
LPC92x

LPC92X的电压是3Vd的,有没有5V的可以直接替换的

网友A:
LPC92x也不是完全脚兼容LPC767的。

LPC767是个不错的MCU,为何不用它呢?

网友B:
winbond w79e823

pin to pin

网友C:
LPC922/9221 DIP20引脚功能与LPC767 DIP20完全一样

网友A:
LS:LPC922有ADC吗?

请仔细查看了有关资料再回答。

网友C:
我知道922没AD,但引脚是一样的

如果LPC767原设计本就不用AD,代用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除了供电可能要改外)。

网友A:
如果原设计不用AD的话就根本不会用LPC767,用764即可。

网友D:
Winbond W79E82X与LPC767不同之处

PORT配置寄存器地址不同:
                   LPC767        Winbond
P0M1             84                  B1
P0M2             85                  B2
P1M1             91                  B3
P1M2             92                  B4
P2M1             A4                  B5
P2M2             A5                  B6

I2C操作方式不同:
LPC767为bit型I2C,以位方式操作
W79E82x/80x为字节型I2C,与89C668,80C552 I2C相同

功能增强部分:
LPC       8bit ADC
Winbond  10bit ADC

功能增加部分:
10bit    PWM
128/256B DataFlash

时钟:
LPC767      6/12cycle
W79E8xx     4cycle

仿真器支持:
LPC767             BondoutChip 方式仿真器
W79Exxx             JTAG方式仿真器

存储器
LPC767           ROM 4K / RAM 128
W79E8xx          FLASH 1K~16K / RAM 128~256 / DataFlash 256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热心的朋友们,看来Winbond W79E82X的最有机会
4楼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特殊,现在OEM客户比较多,要求也经常变,所以我就必须用一个flash的MCU代替以前的767

网友E:
925可以

925是完全兼容767的,管脚都一样,不过没有dip封装

为何死盯着767呢

换个mega8 或mega48,成本能下降50%,资源还多一倍。

767约12块/片
mega8 6块/片

楼主:
主要是

现在项目比较多,不想改动较大,925是3V的不太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