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串口想扩展,各位给个意见。

楼主(2007-04-04):
我的想做个通信服务器,单片机的串口不够用。想扩几个串口(模拟速度太低了,也不能更改MCU)。因为我们公司有其它产品用的是16C554,我找一下资料。口那么多,功能也强大,价格肯定高的,可是我的MCU用不了那么多的功能。
打算用搜索帖子,发现21IC有个旧帖子说用GM8123来1括3。
我觉得帖子上写的也挺好的,看上去不错。想打算用这个了。
各位有用过或知道的给我个意见啊?谢谢拉。

网友A:
先说说你可以承受的价位……

楼主:
re mohanwei

当然扩展的芯片中越便宜越好了。我要这3个口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目的只是用于连接2台只可以232通信的设备的(2400)。我是想尽量通用的(价格在同类产品中等即可)。
以前单位做的产品有好多器件都已经在市场上买不到了,所以老板特地关照这点了。

网友A:
那跟没说一样……谁都知道成本越低越好……

但是总得有个量化的指标吧^_^

网友B:
VK32系列串口扩展IC

支持串口扩展串口(无需地址线,只要RX,TX就可以扩展串口),SPI扩展串口,8位并行总线扩展串口.
专门为嵌入式系统设计.

www.vkic.com 有介绍

楼主:
to JJG

JJG这个方案可以考虑,但是我想如果这样除了便宜点还有什么优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