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 -1

楼主(2008-06-17):
用简洁的代码,要求效率高! 写出 exp(x)
sin(x)
a^x
ln(x)
各种超越函数,不能调库函数!
语言不限 (C matlab  verilog .......)
领域不同 应用不同
处理器 当然最好是微处理器 单片机 ,当然也可以做仿真!
要求精度高
出这个题没有标准答案,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阿
有人说这纯属数值计算,呵呵!
把题目改了,数值计算难道就不比C  语言好玩

楼主:
-1
-1<x<1

网友A:
晕一下

先看看

网友B:
不怕丑,大虾请指正

double exp(int x)
{
   int tx=x;
   double b=1,c=1;
   while((1/b)>(1e-n))
   {
      c=c+tx/b;
      b=b*(b+1)
      tx=tx*x
   }
   return c;
}

网友C:
除了楼上迭代算法外,这里有几个

taylor 展开式的快速计算:

http://www.musicdsp.org/showone.php?id=222

还有一个慢的:
exp(x) = (1 +x/n)^n , n 足够大

float t = 1 + x / 1000.0f;
float result = t;
for (int i=0; i<1000; i++)
  result *= t;

网友D:
taylor 展开只适用于x∈(-1,1)的情况

楼主的x是整数情况下,是不能用taylor 展开的
应该没特别好的算法吧

估计楼主是自己碰到了问题,不好解决,就想出个出题目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思考

楼主:
负无穷
 grady1125  taylor展开式收敛速度比较慢,在泰勒的展开式中
负无穷<X<正无穷
这个程序是对的,要考虑在嵌入式的程序执行效率
泰勒级数还涉及到了 很多浮点运算,除法 乘法 这些都会使效率降低,
能不能不使用浮点.
不知道坛子里面有没有 做过数值计算的
或者做过 FPGA的 数值计算的 。

楼主:
ms 大家对这个玩意的兴趣不大,

ms 大家对这个玩意的兴趣不大,喜欢看看 ,回的人少呵呵!
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看看!
能写的写几句,我感觉这个挺有用的,有想法咋就贴出来,
一起进步!

网友C:
对于嵌入式,如果有约束条件,就不一样

exp(x) 的结果可能很大,但对于一些特殊用法,可以特殊对待。比如,温度估计:f(t) = K * exp(- t/Tc),则可以使用全 fixed-point,因为知道最大值,而且可以用定时迭代:
 f(k) = f(k-1) + Ts/Tc * (x(k) - f(k-1))

楼主:
定时迭代

定时迭代
能不能给个比较好的数学推导
谢谢!

楼主:
要是 -1<X<1是不是算法会更简单一些.
x是整数 ms很麻烦!

网友C:
迭代,首先要保证 函数是收敛的

如果 x > 0, 则 exp(x) = 1/exp(-x)

数学推导:
f = exp(x), where x < 0
微分:
df = exp(x) = f

假设迭代周期时间为 Ts, 把微分转换为差分:
(f(k) - f(k-1)) / Ts = f(k)
f(k)*(1 - Ts) = f(k-1)
f(k) = f(k-1) / (1 - Ts) = f(k-1) * K, K = 1- Ts

网友E:
哈哈~~~俺最怕算术了……见了就头晕……

网友F:
呵呵,偶也全忘光了,想半天都没想出exp中的e是什么意思...

最后还是上网找了一下才反应过来e是自然数的阶乘的倒数和:-)

网友G:
看到e就想起e-book

还有e妹子,

楼主:
保证收敛

保证收敛 是不是和 Ts 有关系阿,
f(k) = f(k-1) / (1 - Ts) = f(k-1) * K, K = 1- Ts
这个TS 不同 迭代出来的 f(k)就有所不同!
现在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主要设计一个迭代算法 逼近 指数函数
那先就解决数学问题吧!

网友H:
找一本讲计算方法的书

看看就行

楼主:
COR

大家看看 这个算法,可以实现 指数函数的运算!
很容易用c来实现!

网友I:
数学丢完了,看着都晕

楼主:
matlab 仿真程序

clear;close all;clc;     %Working condition intializing
m=-1;                    % hyperbolic coordinate system
u=1;                               % rotating direction
K=0.82816;                              %修正因子
seq=[1 2 3 4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3 14 15];%旋转序列
x0=1/K;
y0=0;
z0=0.2;
for l=1:length(seq)
    x=x0-m*u*y0*2^(-(seq(l)));
    y=y0+u*x0*2^(-(seq(l)));
    z=z0-u*atanh(2^(-(seq(l))));
    x0=x;
    y0=y;
    z0=z;
    u=sign(z0);
end
x0
y0
z0
matlab出来的结果
x0 =

    1.0201

y0 =

    0.2014

z0 =

 -1.6186e-005

>> x0+y0

ans =

    1.2214

>> exp(0.2)

ans =

    1.2214

结果出来的和exp(0.2)是一样的
可以看出精确度很高
至少小数点后面的四位都是一样的 ,
接下来的事就是把这个matlab算法 转化成高效的C算法!
我也是刚刚研究这个 算法,
大家可以看了数学推倒 一起来讨论讨论,

网友J:
cidic算法我喜欢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ms在这个论坛上研究这个的很少!
确实单片机也用不上这么高深的算法
估计很多人都连这个个数学公式看起来都有点头大了
还要转化成软件 就更加了
其实cordic算法理解起来不难,cordic算法是计算器数值计算机的
一把瑞士军刀啊
lz要是有功夫的话
把 圆周旋转 双曲旋转 线性的
全部做一遍, 把 三角函数 反三角 开方等运算 全部做了 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不过大家好像不怎么说话!
支持LZ ,也希望 其他坛子里面的兄弟们多多支持!

网友K:
这玩意儿和C无关,纯属数值计算范畴

楼主:
数值计算

如果数值计算 要求很高的 话
C 就是一种很好的工具了!

网友K:
C只是一种表达或实现方法

以前还有个更适合数值计算的语言——FORTRAN

楼主:
哈哈!

这个算法在硬件上用的多,FPGA上面!

网友L:
HWM

HWM 不要和LZ 讨论这些
管它是啥 ,把它写出来
让大家看看阿,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网友C:
cordic 计算三角函数不错,不知道对于 exp 怎么样

另一种方法,如果 x 是 16-bit 整数:

定义4 * 16 个系数,
float Coeff[4][16] = {
 { 1, e^1, e^2, ..., e^15 },
 { e^0x10, e^0x20, ..., e^0xF0};
 { e^0x100, ..., e^0xF00 };
 { e^0x1000, ..., e^0xF000 }
};

计算:

  float result = Coeff[0][x & 0x0F];
  result *= Coeff[1][(x>>4) & 0x0F];
  result *= Coeff[2][(x>>8) & 0x0F];
  result *= Coeff[3][(x>>12) & 0x0F];

网友C:
上面的表里漏了 3 个 1 以及 ;错误

网友C:
我明白了. 用 cordic 计算 exp 非常适合 FPGA

原理相当于 二分/折半 查找,只用加减,移位就可以了。

楼主:
确实 很适合FPGA

现在正在写 仿真还没有出来!

楼主:
仿真结果 8级流水线 误差还不小

仿真结果 8级流水线 误差好不小
角度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输入
5690      11207     16384     21063     25102     28378    30792     32270
输出
5794      11436     16513     21080     25087     28302    30706     32251
正弦值
0.1736    0.3420    0.5000    0.6428    0.7660    0.8660   0.9397    0.9848

仿真正弦值
0.1768    0.3490    0.5039    0.6433    0.7656    0.8637   0.9371    0.9842

楼主:
没有怎么看明白

另一种方法,如果 x 是 16-bit 整数:

定义4 * 16 个系数,
float Coeff[4][16] = {
{ 1, e^1, e^2, ..., e^15 },
{ e^0x10, e^0x20, ..., e^0xF0};
{ e^0x100, ..., e^0xF00 };
{ e^0x1000, ..., e^0xF000 }
};

计算:

  float result = Coeff[0][x & 0x0F];
  result *= Coeff[1][(x>>4) & 0x0F];
  result *= Coeff[2][(x>>8) & 0x0F];
  result *= Coeff[3][(x>>12) & 0x0F];
没有怎么看明白
好好研究一下,看上去像 ucos里面的那个表!

楼主:
看懂了

看懂了

楼主:
IceAge 是算法大师阿!

IceAge  是算法大师阿!
算法真多,这几天在研究cordic算法,就在上面发了个帖子,
MS 感兴趣的人不是很多,这样也好,工作的时候我比别人多
会一些 我的机会就多些!

网友M:
当然~~~IceAge是俺跪拜的老师~~~

网友N:
查表,哈哈!笨把

楼主:
我也要拜师

小弟 虽是个菜鸟,但是小弟有兴趣,
呵呵!
我也要拜IceAge为师傅,学习一些好的硬件算法
哈哈,
要是能收我做徒弟就是 hotpower同门师弟 了
哈哈!

网友C:
惭愧,当 hotpower 的老师,我不够格。

上面的表计算方法,用 CORDIC 会更简单。

exp(x) = exp( x0 +x1+x2+x3) = exp(x0)*exp(x1)*exp(x2)*exp(x3)

如果能让 exp(xk) = 2^N , 那么exp(x) 就简单多了,这就是 CORDIC的精髓。
把 x 分解:x = k0 + k1 + k2 + ... kn + m;
then  exp(x) = exp(k0)*exp(k1)* ... * exp(kn) *exp(m) = 2^N0 * 2^N1 * ... * exp(m). 这样就把 exp(x) 变成求 exp(m) ( 1< exp(m) < 2 , 0< m < ln2).
因为exp(m) >1,所以把 m 再分解到 1+1/2, 1+1/4, 1+1/8, ..., 1+1/2^K 序列,y*(1+1/2^k) = y + y>>k, 可以求得 exp(m).

x 查找的两个序列:
[128*ln(2), 64*ln(2), 32*ln(2), ..., 2*ln(2), ln(2)], 左移序列
[ln(1+1/2), ln(1+1/4), ..., ln(1+1/2^K)], y = y + y>>K 序列

网友C:
做了一个程序验证了一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math.h"

#define LN2 0.69314718055994530941723212145818f

float C1[] =
{
    128*LN2, 64*LN2, 32*LN2, 16*LN2, 8*LN2, 4*LN2, 2*LN2, LN2
};

float C2[] =
{
    0.405465108f, 0.223143551f, 0.117783036f, 0.060624622f,
    0.030771659f, 0.015504187f, 0.00778214f, 0.00389864f,
    0.00195122f, 0.000976086f, 0.000488162f, 0.000244111f
};

float Exp(float x)
{
    float y = 1.0;
    float t = x;
    int i;
    for (i=0; i<8; i++) {
        if (t > C1) {
            t -= C1;
            y *= 1L <<(1<<(7-i));
        }
    }
    for (i=0; i<12; i++) {
        if (t > C2) {
            t -= C2;
            y += y / (1<<(i+1));
        }
    }
    return y;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float y1 = Exp(10.0);
    float y2 = (float) exp(10.0);

    printf("%4.5f   %4.5f", y1, y2);
    return 0;
}

结果:22026.41406   22026.46484

注意:y *= 1L <<(1<<(7-i));y / (1<<(i+1)),可以通过移位实现

楼主:
IceAge 单向逼近

IceAge 单向逼近

楼主:
rs

有几个问题 请教 IceAge
rs

楼主:
一篇cordic的论文

大家都来看看,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到!

网友C:
关于单向逼近

exp 与 cos,sin 不同之处是:
exp(-x) = 1/exp(x) (x>>N, 会损失精度)
cos(-x) = cos(x), sin(-x) = -sin(x)

cos,sin 双向逼近,内部有x+(y>>N), x-(y>>N) 操作。
而exp 如果采用双向逼近,则全部为移位操作,很难得到一个精确值。所以要利用  1+1/2^N, 1-1/2^N, 不至于让单纯的右移损失精度。

网友O:
纯粹帮忙

呵呵,其实我什么都看不懂,纯粹帮忙而已

网友L:
不错 ,虽然看的晕晕乎乎的

不错 ,虽然看的晕晕乎乎的
不过好像坛子里面数学学得好的不多啊 .

网友P:
头大了

都有点印象,但都记得不清楚了

网友Q:
函数

QQ:184324486
  超级大师

;-------------------------------------------------------------------------------
;FUNCTION:      CAL SIN(X) OR   COS(X)
;               TEMPFLAG4=0 FOR SIN(X),TEMPFLAG4=1 FOR COS(X)
;               X=(BINARY FLOAT)CAL_TEMP(3_0)   RETURN: FLOAT CAL_TEMP(3_0)
LDY_SINCOS:
                MOV     A,R0
                PUSH    ACC
                MOV     A,R1
                PUSH    ACC
                PUSH    CAL_TEMP4
                PUSH    CAL_TEMP5
                PUSH    CAL_TEMP6
                PUSH    CAL_TEMP7
                PUSH    CAL_TEMP8
                PUSH    CAL_TEMP9
                PUSH    CAL_TEMPA
                PUSH    CAL_TEMPB
                PUSH    CAL_TEMPC
                PUSH    CAL_TEMPD
                PUSH    CAL_TEMPE
                PUSH    CAL_TEMPF
                PUSH    CAL_TEMPG
                PUSH    CAL_TEMPH
                PUSH    CAL_TEMPI
                PUSH    CAL_TEMPJ

                MOV     CAL_TEMPG,CAL_TEMP0
                MOV     CAL_TEMPH,CAL_TEMP1
                MOV     CAL_TEMPI,CAL_TEMP2
                MOV     CAL_TEMPJ,CAL_TEMP3
                MOV     CAL_TEMP7,#0EAH
                MOV     CAL_TEMP6,#01100100B
                MOV     CAL_TEMP5,#10000111B
                MOV     CAL_TEMP4,#11101101B     ;CAL_TEMP7_4=PAI/2

                LCALL   FLOAT_DIV
                LCALL   FLOAT_INT
                MOV     A,CAL_TEMP0
                CPL     A
                ADD     A,#001H
                ANL     A,#003H
                MOV     R0,A
                LCALL   FLOATTODOUBLE
                MOV     CAL_TEMPF,#0FFH           ;DOUBLE  PAI/2
                MOV     CAL_TEMPE,#0D2H
                MOV     CAL_TEMPD,#01100100B
                MOV     CAL_TEMPC,#10000111B
                MOV     CAL_TEMPB,#11101101B
                MOV     CAL_TEMPA,#01010001B
                MOV     CAL_TEMP9,#00010000B
                MOV     CAL_TEMP8,#10110100B
                LCALL   DOUBLE_MUL
                LCALL   BYTE8_SWAP
                MOV     CAL_TEMP0,CAL_TEMPG
                MOV     CAL_TEMP1,CAL_TEMPH
                MOV     CAL_TEMP2,CAL_TEMPI
                MOV     CAL_TEMP3,CAL_TEMPJ
                LCALL   FLOATTODOUBLE
                CALL    DOUBLE_SUB
                CALL    DOUBLETOFLOAT

                MOV     A,R0
                JNB     FLAG_TEMP4,SINCOS_TESTSINCOS
                CPL     ACC.0
SINCOS_TESTSINCOS:
                MOV     R1,A
                ;奇变余偶不变
                JNB     ACC.0,SINCOS_SIN
SINCOS_COS:
                ;TURN COS TO SIN
                ;CAL_TEMP7_4=PAI/2
                MOV     CAL_TEMP7,#0EAH
                MOV     CAL_TEMP6,#01100100B
                MOV     CAL_TEMP5,#10000111B
                MOV     CAL_TEMP4,#11101101B
                LCALL   BYTE4_SWAP
                LCALL   FLOAT_SUB
SINCOS_SIN:
                ;符号看原函数 K/4+1  象限
                MOV     A,R1
                JNB     ACC.0,SINCOS_SIN_SETSIGN
                INC     R0
SINCOS_SIN_SETSIGN:

                MOV     A,R0
                MOV     C,ACC.1
                MOV     FLAG_TEMP3,C       ;SIGN OF SIN(X)
                MOV     CAL_TEMP8,CAL_TEMP0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X>PAI/4 ?  CAL COS(PAI/2-X)
                ;CAL_TEMP7_4=PAI/4
                MOV     CAL_TEMP7,#0E9H
                MOV     CAL_TEMP6,#01100100B
                MOV     CAL_TEMP5,#10000111B
                MOV     CAL_TEMP4,#11101101B
                LCALL   FLOAT_SUB
                MOV     A,CAL_TEMP2
                JB      ACC.7,SINCOS_INITSUM_1
                ;CAL_TEMP3_0=PAI/2
                MOV     CAL_TEMP3,#0EAH
                MOV     CAL_TEMP2,#01100100B
                MOV     CAL_TEMP1,#10000111B
                MOV     CAL_TEMP0,#11101101B

                MOV     CAL_TEMP7,CAL_TEMPB
                MOV     CAL_TEMP6,CAL_TEMPA
                MOV     CAL_TEMP5,CAL_TEMP9
                MOV     CAL_TEMP4,CAL_TEMP8
                LCALL   FLOAT_SUB

                MOV     CAL_TEMP8,CAL_TEMP0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SINCOS_INITSUM_0:
                ;CAL_TEMP(C-F)=ITEM,  CAL_TEMP(G-J)=SUM
                MOV     CAL_TEMPC,#001H
                MOV     CAL_TEMPG,#001H
                MOV     CAL_TEMPD,#000H
                MOV     CAL_TEMPH,#000H
                MOV     CAL_TEMPE,#000H
                MOV     CAL_TEMPI,#000H
                MOV     CAL_TEMPF,#000H
                MOV     CAL_TEMPJ,#000H
                MOV     R0,#000H
                LJMP    SINCOS_MUL_INIT
SINCOS_INITSUM_1:
                ;CAL_TEMP(C-F)=ITEM

                MOV     CAL_TEMPC,CAL_TEMP8
                MOV     CAL_TEMPG,CAL_TEMP8
                MOV     CAL_TEMPD,CAL_TEMP9
                MOV     CAL_TEMPH,CAL_TEMP9

                MOV     CAL_TEMPE,CAL_TEMPA
                MOV     CAL_TEMPI,CAL_TEMPA
                MOV     CAL_TEMPF,CAL_TEMPB
                MOV     CAL_TEMPJ,CAL_TEMPB
                MOV     R0,#001H
SINCOS_MUL_INIT:
                ;CAL_TEMP(B-8)=X*X
                MOV     CAL_TEMP0,CAL_TEMP8
                MOV     CAL_TEMP4,CAL_TEMP8
                MOV     CAL_TEMP1,CAL_TEMP9
                MOV     CAL_TEMP5,CAL_TEMP9
                MOV     CAL_TEMP2,CAL_TEMPA
                MOV     CAL_TEMP6,CAL_TEMPA
                MOV     CAL_TEMP3,CAL_TEMPB
                MOV     CAL_TEMP7,CAL_TEMPB
                LCALL    FLOAT_MUL
                MOV     CAL_TEMP8,CAL_TEMP0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MOV     R1,#004H       ;5 ITEMS  END ITEM=-X^9/9!
                CLR     ITEMFLAG       ;ITEM SIGN
LOOP_SINCOS_MUL:
                INC     R0
                MOV     A,R0
                INC     R0
                MOV     B,R0
                MUL     AB
                MOV     CAL_TEMP4,A  ;=N*(N+1)
                MOV     CAL_TEMP5,#000H
                MOV     CAL_TEMP6,#000H
                MOV     CAL_TEMP7,#000H

                MOV     CAL_TEMP0,CAL_TEMPC
                MOV     CAL_TEMP1,CAL_TEMPD
                MOV     CAL_TEMP2,CAL_TEMPE
                MOV     CAL_TEMP3,CAL_TEMPF
                LCALL   FLOAT_DIV
                MOV     CAL_TEMP4,CAL_TEMP8
                MOV     CAL_TEMP5,CAL_TEMP9
                MOV     CAL_TEMP6,CAL_TEMPA
                MOV     CAL_TEMP7,CAL_TEMPB
                LCALL   FLOAT_MUL

                MOV     CAL_TEMPC,CAL_TEMP0
                MOV     CAL_TEMPD,CAL_TEMP1
                MOV     CAL_TEMPE,CAL_TEMP2
                MOV     CAL_TEMPF,CAL_TEMP3
                JNB     ITEMFLAG,SINCOS_ITEM_N
SINCOS_ITEM_P:
                CLR     ITEMFLAG
                LJMP    SINCOS_SUMITEM
SINCOS_ITEM_N:
                SETB    ITEMFLAG
                LCALL   BYTE3_NEGATIVE

SINCOS_SUMITEM:
                MOV     CAL_TEMP4,CAL_TEMPG
                MOV     CAL_TEMP5,CAL_TEMPH
                MOV     CAL_TEMP6,CAL_TEMPI
                MOV     CAL_TEMP7,CAL_TEMPJ
                LCALL   FLOAT_ADD
                MOV     CAL_TEMPG,CAL_TEMP0
                MOV     CAL_TEMPH,CAL_TEMP1
                MOV     CAL_TEMPI,CAL_TEMP2
                MOV     CAL_TEMPJ,CAL_TEMP3
                DJNZ    R1,LOOP_SINCOS_MUL
                JNB     FLAG_TEMP3,EXIT_LDYSINCOS
                LCALL    BYTE3_NEGATIVE
EXIT_LDYSINCOS:
                POP     CAL_TEMPJ
                POP     CAL_TEMPI
                POP     CAL_TEMPH
                POP     CAL_TEMPG
                POP     CAL_TEMPF
                POP     CAL_TEMPE
                POP     CAL_TEMPD
                POP     CAL_TEMPC
                POP     CAL_TEMPB
                POP     CAL_TEMPA
                POP     CAL_TEMP9
                POP     CAL_TEMP8
                POP     CAL_TEMP7
                POP     CAL_TEMP6
                POP     CAL_TEMP5
                POP     CAL_TEMP4

                POP     ACC
                MOV     R1,A
                POP     ACC
                MOV     R0,A

                RET
;-------------------------------------------------------------------------------
;FUNCTION:   CAL  SIN(X)  X=CAL_TEMP(3_0),  X=BINARY FLOAT
LDY_SIN:
                PUSH    CAL_STATE1
                CLR     TEMPFLAG4
                LCALL   LDY_SINCOS
                POP     CAL_STATE1
                RET
;-------------------------------------------------------------------------------
;FUNCTION:   CAL  COS(X)  X=CAL_TEMP(3_0),  X=BINARY FLOAT
LDY_COS:
                PUSH    CAL_STATE1
                SETB    TEMPFLAG4
                LCALL   LDY_SINCOS
                POP     CAL_STATE1
                RET

网友Q:
函数-2

QQ:184324486
超级大师

;-------------------------------------------------------------------------------
LDY_ARCSINCOS:
                PUSH    ACC
                PUSH    PSW
                MOV     A,R0
                PUSH    ACC
                MOV     A,R1
                PUSH    ACC
                MOV     A,R2
                PUSH    ACC

                PUSH    CAL_TEMP4
                PUSH    CAL_TEMP5
                PUSH    CAL_TEMP6
                PUSH    CAL_TEMP7
                PUSH    CAL_TEMP8
                PUSH    CAL_TEMP9
                PUSH    CAL_TEMPA
                PUSH    CAL_TEMPB
                PUSH    CAL_TEMPC
                PUSH    CAL_TEMPD
                PUSH    CAL_TEMPE
                PUSH    CAL_TEMPF
                PUSH    CAL_TEMPG
                PUSH    CAL_TEMPH
                PUSH    CAL_TEMPI
                PUSH    CAL_TEMPJ

                MOV     R2,#000H    ;Y1=Y*2^R2
                CLR     FLAG_TEMP3
                MOV     A,CAL_TEMP2
                JNB     ACC.7,ARCSINCOS_INIT
                SETB    FLAG_TEMP3
                LCALL   BYTE3_NEGATIVE   ;ABS(X)
ARCSINCOS_INIT:
                MOV     CAL_TEMP8,CAL_TEMP0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MOV     CAL_TEMP7,#0EAH        ;CAL_TEMP(7_4)=1
                MOV     CAL_TEMP6,#01000000B
                MOV     CAL_TEMP5,#00000000B
                MOV     CAL_TEMP4,#00000000B
                LCALL   FLOAT_SUB
                MOV     A,CAL_TEMP2
                JB      ACC.7,EXIT_ARCSINCOS_INIT

                ;X>=1 ,Y=PAI/2,  CAL_TEMP3_0=PAI/2
                MOV     CAL_TEMP3,#0EAH
                MOV     CAL_TEMP2,#01100100B
                MOV     CAL_TEMP1,#10000111B
                MOV     CAL_TEMP0,#11101101B
                LJMP    EXIT_ARCSINCOS_MUL
EXIT_ARCSINCOS_INIT:
                MOV     CAL_TEMP0,CAL_TEMP8
                MOV     CAL_TEMP1,CAL_TEMP9
                MOV     CAL_TEMP2,CAL_TEMPA
                MOV     CAL_TEMP3,CAL_TEMPB
LOOP_ARCSINCOS_HALFANGLE:
                ;SIN(Y/2)=SQR((1-SQR(1-SIN(Y)*SIN(Y)))/2)
                MOV     CAL_TEMPG,CAL_TEMP0
                MOV     CAL_TEMPH,CAL_TEMP1
                MOV     CAL_TEMPI,CAL_TEMP2
                MOV     CAL_TEMPJ,CAL_TEMP3
                ;CAL_TEMP(7_4)=0.1
                MOV     CAL_TEMP7,#0E6H
                MOV     CAL_TEMP6,#01100110B
                MOV     CAL_TEMP5,#01100110B
                MOV     CAL_TEMP4,#01100110B
                LCALL   FLOAT_SUB
                MOV     A,CAL_TEMP2
                JNB     ACC.7,ARCSINCOS_GETHALFANGLE
                LJMP    ARCSINCOS_MUL_INIT    ;0<=X<0.1 ?
ARCSINCOS_GETHALFANGLE:
                INC     R2
                MOV     CAL_TEMP0,CAL_TEMPG
                MOV     CAL_TEMP1,CAL_TEMPH
                MOV     CAL_TEMP2,CAL_TEMPI
                MOV     CAL_TEMP3,CAL_TEMPJ
                LCALL   FLOATTODOUBLE

                MOV     CAL_TEMP8,CAL_TEMP0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MOV     CAL_TEMPC,CAL_TEMP4
                MOV     CAL_TEMPD,CAL_TEMP5
                MOV     CAL_TEMPE,CAL_TEMP6
                MOV     CAL_TEMPF,CAL_TEMP7
                LCALL    DOUBLE_MUL
                LCALL    BYTE8_SWAP

                ;CAL_TEMP(7_0)=1
                MOV     CAL_TEMP7,#0FFH
                MOV     CAL_TEMP6,#0D2H
                MOV     CAL_TEMP5,#01000000B
                MOV     CAL_TEMP4,#000H
                MOV     CAL_TEMP3,#000H
                MOV     CAL_TEMP2,#000H
                MOV     CAL_TEMP1,#000H
                MOV     CAL_TEMP0,#000H
                LCALL   DOUBLE_SUB
                LCALL   DOUBLE_SQUAREROOT
                LCALL   BYTE8_SWAP

                ;CAL_TEMP(7_0)=1
                MOV     CAL_TEMP7,#0FFH
                MOV     CAL_TEMP6,#0D2H
                MOV     CAL_TEMP5,#01000000B
                MOV     CAL_TEMP4,#000H
                MOV     CAL_TEMP3,#000H
                MOV     CAL_TEMP2,#000H
                MOV     CAL_TEMP1,#000H
                MOV     CAL_TEMP0,#000H
                LCALL   DOUBLE_SUB

                CLR     C
                MOV     A,CAL_TEMP6
                SUBB    A,#001H
                MOV     CAL_TEMP6,A
                MOV     A,CAL_TEMP7
                SUBB    A,#000H
                MOV     CAL_TEMP7,A

                LCALL   DOUBLE_SQUAREROOT
                LCALL   DOUBLETOFLOAT
                LJMP    LOOP_ARCSINCOS_HALFANGLE

ARCSINCOS_MUL_INIT:
                ;CAL_TEMP(C-F)=ITEM
                ;CAL_TEMP(G-J)=SUM
                ;CAL_TEMP(B-8)=X*X
                MOV     CAL_TEMP0,CAL_TEMPG
                MOV     CAL_TEMP4,CAL_TEMPG
                MOV     CAL_TEMP8,CAL_TEMPG
                MOV     CAL_TEMPC,CAL_TEMPG

                MOV     CAL_TEMP1,CAL_TEMPH
                MOV     CAL_TEMP5,CAL_TEMPH
                MOV     CAL_TEMP9,CAL_TEMPH
                MOV     CAL_TEMPD,CAL_TEMPH

                MOV     CAL_TEMP2,CAL_TEMPI
                MOV     CAL_TEMP6,CAL_TEMPI
                MOV     CAL_TEMPA,CAL_TEMPI
                MOV     CAL_TEMPE,CAL_TEMPI

                MOV     CAL_TEMP3,CAL_TEMPJ
                MOV     CAL_TEMP7,CAL_TEMPJ
                MOV     CAL_TEMPB,CAL_TEMPJ
                MOV     CAL_TEMPF,CAL_TEMPJ

                CALL    FLOAT_MUL
                MOV     CAL_TEMP8,CAL_TEMP0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5 ITEMS  END ITEM=3^2*5^2*7^2/9!*X^9
                MOV     R1,#004H
                MOV     R0,#001H
LOOP_ARCSINCOS_MUL:
                MOV     A,R0
                MOV     B,R0
                MUL     AB
                MOV     CAL_TEMP4,A
                MOV     CAL_TEMP5,#000H
                MOV     CAL_TEMP6,#000H
                MOV     CAL_TEMP7,#000H

                MOV     CAL_TEMP0,CAL_TEMPC
                MOV     CAL_TEMP1,CAL_TEMPD
                MOV     CAL_TEMP2,CAL_TEMPE
                MOV     CAL_TEMP3,CAL_TEMPF

                LCALL   FLOAT_MUL
                LCALL   BYTE4_SWAP

                INC     R0
                MOV     A,R0
                INC     R0
                MOV     B,R0
                MUL     AB
                MOV     CAL_TEMP0,A
                MOV     CAL_TEMP1,#000H
                MOV     CAL_TEMP2,#000H
                MOV     CAL_TEMP3,#000H
                LCALL   BYTE4_SWAP
                LCALL   FLOAT_DIV

                MOV     CAL_TEMP4,CAL_TEMP8
                MOV     CAL_TEMP5,CAL_TEMP9
                MOV     CAL_TEMP6,CAL_TEMPA
                MOV     CAL_TEMP7,CAL_TEMPB
                LCALL   FLOAT_MUL

                MOV     CAL_TEMPC,CAL_TEMP0
                MOV     CAL_TEMPD,CAL_TEMP1
                MOV     CAL_TEMPE,CAL_TEMP2
                MOV     CAL_TEMPF,CAL_TEMP3

                MOV     CAL_TEMP4,CAL_TEMPG
                MOV     CAL_TEMP5,CAL_TEMPH
                MOV     CAL_TEMP6,CAL_TEMPI
                MOV     CAL_TEMP7,CAL_TEMPJ
                LCALL   FLOAT_ADD
                MOV     CAL_TEMPG,CAL_TEMP0
                MOV     CAL_TEMPH,CAL_TEMP1
                MOV     CAL_TEMPI,CAL_TEMP2
                MOV     CAL_TEMPJ,CAL_TEMP3
                DJNZ    R1,LOOP_ARCSINCOS_MUL
EXIT_ARCSINCOS_MUL:
                MOV     A,R2
                ADD     A,CAL_TEMP3
                MOV     CAL_TEMP3,A
                JNB     FLAG_TEMP3,ARCSINCOS_GETSINCOS
                LCALL   BYTE3_NEGATIVE
ARCSINCOS_GETSINCOS:
                JNB     FLAG_TEMP4,EXIT_LDY_ARCSINCOS
                ;ARCCOS(X)=PAI/2-ARCSIN(X)
                ;CAL_TEMP3_0=PAI/2
                LCALL   BYTE4_SWAP
                MOV     CAL_TEMP3,#0EAH
                MOV     CAL_TEMP2,#01100100B
                MOV     CAL_TEMP1,#10000111B
                MOV     CAL_TEMP0,#11101101B
                LCALL   FLOAT_SUB

EXIT_LDY_ARCSINCOS:
                POP     CAL_TEMPJ
                POP     CAL_TEMPI
                POP     CAL_TEMPH
                POP     CAL_TEMPG
                POP     CAL_TEMPF
                POP     CAL_TEMPE
                POP     CAL_TEMPD
                POP     CAL_TEMPC
                POP     CAL_TEMPB
                POP     CAL_TEMPA
                POP     CAL_TEMP9
                POP     CAL_TEMP8
                POP     CAL_TEMP7
                POP     CAL_TEMP6
                POP     CAL_TEMP5
                POP     CAL_TEMP4
                POP     ACC
                MOV     R2,A
                POP     ACC
                MOV     R1,A
                POP     ACC
                MOV     R0,A
                POP     PSW
                POP     ACC
                RET
;-------------------------------------------------------------------------------
;FUNCTION:   CAL  ARCSIN(X)  X=CAL_TEMP(3_0)=[-1,1],X=BINARY FLOAT
LDY_ARCSIN:
                PUSH    CAL_STATE1
                CLR     FLAG_TEMP4
                LCALL   LDY_ARCSINCOS
                POP     CAL_STATE1
                RET
;-------------------------------------------------------------------------------
;FUNCTION:   CAL  ARCCOS(X)  X=CAL_TEMP(3_0)=[-1,1]
LDY_ARCCOS:
                PUSH    CAL_STATE1
                SETB    TEMPFLAG4
                LCALL   LDY_ARCSINCOS
                POP     CAL_STATE1

                RET

网友Q:
函数-3

QQ:184324486
超级大师LDY
;-------------------------------------------------------------------------------
LDY_TAN:
                PUSH    CAL_TEMP4
                PUSH    CAL_TEMP5
                PUSH    CAL_TEMP6
                PUSH    CAL_TEMP7

                MOV     CAL_TEMP4,CAL_TEMP0
                MOV     CAL_TEMP5,CAL_TEMP1
                MOV     CAL_TEMP6,CAL_TEMP2
                MOV     CAL_TEMP7,CAL_TEMP3
                LCALL   LDY_COS
                LCALL   BYTE4_SWAP
                LCALL   LDY_SIN
                LCALL   FLOAT_DIV

                POP     CAL_TEMP7
                POP     CAL_TEMP6
                POP     CAL_TEMP5
                POP     CAL_TEMP4
                RET
;-------------------------------------------------------------------------------
LDY_CTG:
                PUSH    CAL_TEMP4
                PUSH    CAL_TEMP5
                PUSH    CAL_TEMP6
                PUSH    CAL_TEMP7

                MOV     CAL_TEMP4,CAL_TEMP0
                MOV     CAL_TEMP5,CAL_TEMP1
                MOV     CAL_TEMP6,CAL_TEMP2
                MOV     CAL_TEMP7,CAL_TEMP3
                LCALL   LDY_SIN
                LCALL   BYTE4_SWAP
                LCALL   LDY_COS
                LCALL   FLOAT_DIV

                POP     CAL_TEMP7
                POP     CAL_TEMP6
                POP     CAL_TEMP5
                POP     CAL_TEMP4
                RET

;-------------------------------------------------------------------------------
LDY_ARCTANCTG:
                MOV     A,R0
                PUSH    ACC
                MOV     A,R1
                PUSH    ACC
                MOV     A,R2
                PUSH    ACC
                PUSH    CAL_TEMP4
                PUSH    CAL_TEMP5
                PUSH    CAL_TEMP6
                PUSH    CAL_TEMP7
                PUSH    CAL_TEMP8
                PUSH    CAL_TEMP9
                PUSH    CAL_TEMPA
                PUSH    CAL_TEMPB
                PUSH    CAL_TEMPC
                PUSH    CAL_TEMPD
                PUSH    CAL_TEMPE
                PUSH    CAL_TEMPF
                PUSH    CAL_TEMPG
                PUSH    CAL_TEMPH
                PUSH    CAL_TEMPI
                PUSH    CAL_TEMPJ

                MOV     R2,#000H    ;Y1=Y*2^R2
                CLR     FLAG_TEMP3
                MOV     A,CAL_TEMP2
                JNB     ACC.7,LOOP_ARCTANCTG_HALFANGLE
                SETB    TEMPFLAG3
                LCALL    BYTE3_NEGATIVE   ;ABS(X)
LOOP_ARCTANCTG_HALFANGLE:
                ;TAN(Y/2)=(-1+SQR(1+TAN(Y)*TAN(Y)))/TAN(Y)
                MOV     CAL_TEMPG,CAL_TEMP0
                MOV     CAL_TEMPH,CAL_TEMP1
                MOV     CAL_TEMPI,CAL_TEMP2
                MOV     CAL_TEMPJ,CAL_TEMP3
                ;CAL_TEMP(7_4)=0.1
                MOV     CAL_TEMP7,#0E6H
                MOV     CAL_TEMP6,#01100110B
                MOV     CAL_TEMP5,#01100110B
                MOV     CAL_TEMP4,#01100110B
                LCALL   FLOAT_SUB
                MOV     A,CAL_TEMP2
                JNB     ACC.7,ARCTANCTG_GETHALFANGLE   ; 0<=X<0.1 ?
                LJMP    ARCTANCTG_MUL_INIT
ARCTANCTG_GETHALFANGLE:
                INC     R2
                MOV     CAL_TEMP0,CAL_TEMPG
                MOV     CAL_TEMP1,CAL_TEMPH
                MOV     CAL_TEMP2,CAL_TEMPI
                MOV     CAL_TEMP3,CAL_TEMPJ
                LCALL   FLOATTODOUBLE

                MOV     CAL_TEMP8,CAL_TEMP0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MOV     CAL_TEMPC,CAL_TEMP4
                MOV     CAL_TEMPD,CAL_TEMP5
                MOV     CAL_TEMPE,CAL_TEMP6
                MOV     CAL_TEMPF,CAL_TEMP7
                LCALL   DOUBLE_MUL

                MOV     CAL_TEMPF,#0FFH  ;CAL_TEMP(F_8)=1
                MOV     CAL_TEMPE,#0D2H
                MOV     CAL_TEMPD,#01000000B
                MOV     CAL_TEMPC,#000H
                MOV     CAL_TEMPB,#000H
                MOV     CAL_TEMPA,#000H
                MOV     CAL_TEMP9,#000H
                MOV     CAL_TEMP8,#000H
                LCALL    DOUBLE_ADD
                LCALL    DOUBLE_SQUAREROOT
                MOV     CAL_TEMPF,#0FFH  ;CAL_TEMP(F_8)=1
                MOV     CAL_TEMPE,#0D2H
                MOV     CAL_TEMPD,#01000000B
                MOV     CAL_TEMPC,#000H
                MOV     CAL_TEMPB,#000H
                MOV     CAL_TEMPA,#000H
                MOV     CAL_TEMP9,#000H
                MOV     CAL_TEMP8,#000H
                CALL    DOUBLE_SUB

                MOV     CAL_TEMPE,CAL_TEMPJ
                MOV     CAL_TEMPF,#000H
                MOV     A,CAL_TEMPJ
                JNB     ACC.7,ARCTANCTG_1
                MOV     CAL_TEMPF,#0FFH
ARCTANCTG_1:
                MOV     CAL_TEMP8,CAL_TEMPG
                MOV     CAL_TEMP9,CAL_TEMPH
                MOV     CAL_TEMPA,CAL_TEMPI

                MOV     CAL_TEMPB,#000H
                MOV     A,CAL_TEMPI
                JNB     ACC.7,ARCTANCTG_2
                MOV     CAL_TEMPB,#0FFH
ARCTANCTG_2:
                MOV     CAL_TEMPC,CAL_TEMPB
                MOV     CAL_TEMPD,CAL_TEMPB
                LCALL   DOUBLE_DIV
                LCALL   DOUBLETOFLOAT
                LJMP    LOOP_ARCTANCTG_HALFANGLE

ARCTANCTG_MUL_INIT:
                ;CAL_TEMP(C-F)=ITEM
                ;CAL_TEMP(G-J)=SUM
                ;CAL_TEMP(B-8)=X*X
                MOV     CAL_TEMP0,CAL_TEMPG
                MOV     CAL_TEMP4,CAL_TEMPG
                MOV     CAL_TEMP8,CAL_TEMPG
                MOV     CAL_TEMPC,CAL_TEMPG

                MOV     CAL_TEMP1,CAL_TEMPH
                MOV     CAL_TEMP5,CAL_TEMPH
                MOV     CAL_TEMP9,CAL_TEMPH
                MOV     CAL_TEMPD,CAL_TEMPH

                MOV     CAL_TEMP2,CAL_TEMPI
                MOV     CAL_TEMP6,CAL_TEMPI
                MOV     CAL_TEMPE,CAL_TEMPI
                MOV     CAL_TEMPA,CAL_TEMPI

                MOV     CAL_TEMP3,CAL_TEMPJ
                MOV     CAL_TEMP7,CAL_TEMPJ
                MOV     CAL_TEMPB,CAL_TEMPJ
                MOV     CAL_TEMPF,CAL_TEMPJ

                LCALL   FLOAT_MUL
                MOV     CAL_TEMP8,CAL_TEMP0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MOV     R1,#004H      ;5 ITEMS  END ITEM=+1/9*X^9
                MOV     R0,#001H
                CLR     ITEMFLAG
LOOP_ARCTANCTG_MUL:

                MOV     CAL_TEMP0,CAL_TEMPC
                MOV     CAL_TEMP1,CAL_TEMPD
                MOV     CAL_TEMP2,CAL_TEMPE
                MOV     CAL_TEMP3,CAL_TEMPF

                MOV     CAL_TEMP4,CAL_TEMP8
                MOV     CAL_TEMP5,CAL_TEMP9
                MOV     CAL_TEMP6,CAL_TEMPA
                MOV     CAL_TEMP7,CAL_TEMPB
                LCALL   FLOAT_MUL
                MOV     CAL_TEMPC,CAL_TEMP0
                MOV     CAL_TEMPD,CAL_TEMP1
                MOV     CAL_TEMPE,CAL_TEMP2
                MOV     CAL_TEMPF,CAL_TEMP3

                INC     R0
                INC     R0
                MOV     A,R0
                MOV     CAL_TEMP4,A
                MOV     CAL_TEMP5,#000H
                MOV     CAL_TEMP6,#000H
                MOV     CAL_TEMP7,#000H
                LCALL   FLOAT_DIV

                JNB     ITEMFLAG,ARCTANCTG_ITEM_N
ARCTANCTG_ITEM_P:
                CLR     ITEMFLAG
                LJMP    ARCTANCTG_SUMITEM
ARCTANCTG_ITEM_N:
                SETB    ITEMFLAG
                LCALL    BYTE3_NEGATIVE

ARCTANCTG_SUMITEM:
                MOV     CAL_TEMP4,CAL_TEMPG
                MOV     CAL_TEMP5,CAL_TEMPH
                MOV     CAL_TEMP6,CAL_TEMPI
                MOV     CAL_TEMP7,CAL_TEMPJ
                LCALL   FLOAT_ADD
                MOV     CAL_TEMPG,CAL_TEMP0
                MOV     CAL_TEMPH,CAL_TEMP1
                MOV     CAL_TEMPI,CAL_TEMP2
                MOV     CAL_TEMPJ,CAL_TEMP3
                DJNZ    R1,LOOP_ARCTANCTG_MUL

EXIT_ARCTANCTG_MUL:
                MOV     A,CAL_TEMP3
                ADD     A,R2
                MOV     CAL_TEMP3,A
                JNB     FLAG_TEMP4,TANCTG_TESTSIGN

                ;ARCCTG(X)=PAI/2-ARCTAN(X)  X>0
                ;CAL_TEMP3_0=PAI/2
                LCALL   BYTE4_SWAP
                MOV     CAL_TEMP3,#0EAH     ;PAI/2
                MOV     CAL_TEMP2,#01100100B
                MOV     CAL_TEMP1,#10000111B
                MOV     CAL_TEMP0,#11101101B
                LCALL   FLOAT_SUB
TANCTG_TESTSIGN:
                JNB     FLAG_TEMP3,EXIT_LDY_ARCTANCTG
                LCALL    BYTE3_NEGATIVE

EXIT_LDY_ARCTANCTG:
                POP     CAL_TEMPJ
                POP     CAL_TEMPI
                POP     CAL_TEMPH
                POP     CAL_TEMPG
                POP     CAL_TEMPF
                POP     CAL_TEMPE
                POP     CAL_TEMPD
                POP     CAL_TEMPC
                POP     CAL_TEMPB
                POP     CAL_TEMPA
                POP     CAL_TEMP9
                POP     CAL_TEMP8
                POP     CAL_TEMP7
                POP     CAL_TEMP6
                POP     CAL_TEMP5
                POP     CAL_TEMP4
                POP     ACC
                MOV     R2,A
                POP     ACC
                MOV     R1,A
                POP     ACC
                MOV     R0,A
                RET

;-------------------------------------------------------------------------------
;FUNCTION:      CAL  ARCTAN(X)  X=CAL_TEMP(3_0),X=BINARY FLOAT
LDY_ARCTAN:
                PUSH    CAL_STATE1
                CLR     FLAG_TEMP4
                LCALL   LDY_ARCTANCTG
                POP     CAL_STATE1
                RET
;-------------------------------------------------------------------------------
;FUNCTION:      CAL  ARCCTG(X)  X=CAL_TEMP(3_0),X=BINARY FLOAT
LDY_ARCCTG:
                PUSH    CAL_STATE1
                SETB    FLAG_TEMP4
                LCALL   LDY_ARCTANCTG
                POP     CAL_STATE1
                RET

网友Q:
函数-4

QQ:184324486
超级大师LDY

;-------------------------------------------------------------------------------
;FUNCTION:      CAL   E^X=2.718281828^X     CAL_TEMP(3_0)=X
;               RETURN  BINARY  FLOAT  AT  CAL_TEMP3_0
LDY_EXP:
                MOV     A,R0
                PUSH    ACC
                MOV     A,R1
                PUSH    ACC

                PUSH    CAL_STATE1
                PUSH    CAL_TEMP4
                PUSH    CAL_TEMP5
                PUSH    CAL_TEMP6
                PUSH    CAL_TEMP7
                PUSH    CAL_TEMP8
                PUSH    CAL_TEMP9
                PUSH    CAL_TEMPA
                PUSH    CAL_TEMPB
                PUSH    CAL_TEMPC
                PUSH    CAL_TEMPD
                PUSH    CAL_TEMPE
                PUSH    CAL_TEMPF
                PUSH    CAL_TEMPG
                PUSH    CAL_TEMPH
                PUSH    CAL_TEMPI
                PUSH    CAL_TEMPJ

                MOV     A,CAL_TEMP2
                JNZ     EXP_MINEXP
                MOV     A,CAL_TEMP1
                JNZ     EXP_MINEXP
                MOV     A,CAL_TEMP0
                JNZ     EXP_MINEXP
                MOV     CAL_TEMP0,#001H
                MOV     CAL_TEMP1,#000H
                MOV     CAL_TEMP2,#000H
                MOV     CAL_TEMP3,#000H
                LJMP    EXIT_LDYEXP
EXP_MINEXP:
                LCALL   FLOAT_MINEXP
                MOV     R1,#000H
                MOV     A,CAL_TEMP3
                ADD     A,#018H
                MOV     R0,A
                JNB     ACC.7,EXP_INIT
                MOV     A,CAL_TEMP3
                JB      ACC.7,EXP_INIT
EXP_EXPOVER:
                MOV     A,CAL_TEMP2
                JNB     ACC.7,EXP_SETMAX
EXP_SETZERO:
                MOV     CAL_TEMP0,#000H
                MOV     CAL_TEMP1,#000H
                MOV     CAL_TEMP2,#000H
                MOV     CAL_TEMP3,#000H
                LJMP    EXIT_LDYEXP
EXP_SETMAX:
                MOV     CAL_TEMP0,#0FFH
                MOV     CAL_TEMP1,#0FFH
                MOV     CAL_TEMP2,#07FH
                MOV     CAL_TEMP3,#07FH
                LJMP    EXIT_LDYEXP
EXP_INIT:
                MOV     A,R0
                JB      ACC.7,EXP_INITITEM
                MOV     R1,A
                MOV     CAL_TEMP3,#0E8H
EXP_INITITEM:
               ;X=CAL_TEMP(B-8)
                MOV     CAL_TEMP8,CAL_TEMP0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MOV     CAL_TEMPC,#001H     ;SUM=CAL_TEMP(J_G)  ,ITEM=CAL_TEMP(F_C)
                MOV     CAL_TEMPG,#001H
                MOV     CAL_TEMPD,#000H
                MOV     CAL_TEMPH,#000H
                MOV     CAL_TEMPE,#000H
                MOV     CAL_TEMPI,#000H
                MOV     CAL_TEMPF,#000H
                MOV     CAL_TEMPJ,#000H

                MOV     R0,#000H
                MOV     R2,#00BH         ;END ITEM=X^11/11!
LOOP_EXP:
                INC     R0
                MOV     A,R0
                MOV     CAL_TEMP4,A
                MOV     CAL_TEMP5,#000H
                MOV     CAL_TEMP6,#000H
                MOV     CAL_TEMP7,#000H
                MOV     CAL_TEMP0,CAL_TEMPC
                MOV     CAL_TEMP1,CAL_TEMPD
                MOV     CAL_TEMP2,CAL_TEMPE
                MOV     CAL_TEMP3,CAL_TEMPF
                LCALL   FLOAT_DIV

                MOV     CAL_TEMP4,CAL_TEMP8
                MOV     CAL_TEMP5,CAL_TEMP9
                MOV     CAL_TEMP6,CAL_TEMPA
                MOV     CAL_TEMP7,CAL_TEMPB
                LCALL   FLOAT_MUL
                MOV     CAL_TEMPC,CAL_TEMP0
                MOV     CAL_TEMPD,CAL_TEMP1
                MOV     CAL_TEMPE,CAL_TEMP2
                MOV     CAL_TEMPF,CAL_TEMP3

                MOV     CAL_TEMP4,CAL_TEMPG
                MOV     CAL_TEMP5,CAL_TEMPH
                MOV     CAL_TEMP6,CAL_TEMPI
                MOV     CAL_TEMP7,CAL_TEMPJ
                LCALL   FLOAT_ADD

                MOV     CAL_TEMPG,CAL_TEMP0
                MOV     CAL_TEMPH,CAL_TEMP1
                MOV     CAL_TEMPI,CAL_TEMP2
                MOV     CAL_TEMPJ,CAL_TEMP3

                DJNZ    R2,LOOP_EXP
                LCALL   FLOATTODOUBLE
LOOP_EXP_SQR:
                MOV     A,R1
                JZ      EXIT_EXP_SQR
                MOV     CAL_TEMP8,CAL_TEMP0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MOV     CAL_TEMPC,CAL_TEMP4
                MOV     CAL_TEMPD,CAL_TEMP5
                MOV     CAL_TEMPE,CAL_TEMP6
                MOV     CAL_TEMPF,CAL_TEMP7

                LCALL   DOUBLE_MUL
                DEC     R1
                LJMP    LOOP_EXP_SQR
EXIT_EXP_SQR:
                LCALL   DOUBLETOFLOAT
EXIT_LDYEXP:
                POP     CAL_TEMPJ
                POP     CAL_TEMPI
                POP     CAL_TEMPH
                POP     CAL_TEMPG
                POP     CAL_TEMPF
                POP     CAL_TEMPE
                POP     CAL_TEMPD
                POP     CAL_TEMPC
                POP     CAL_TEMPB
                POP     CAL_TEMPA
                POP     CAL_TEMP9
                POP     CAL_TEMP8
                POP     CAL_TEMP7
                POP     CAL_TEMP6
                POP     CAL_TEMP5
                POP     CAL_TEMP4
                POP     CAL_STATE1
                POP     ACC
                MOV     R1,A
                POP     ACC
                MOV     R0,A
                RET

网友Q:
函数-5

QQ:184324486
超级大师LDY

;-------------------------------------------------------------------------------
;FUNCTION:      CAL    LOG(X)=LN(X),X=BINARY Float
;               LOG(X)=
;               LOG(X0)+((X-X0)/X0)^1/1-((X-X0)/X0)^2/2
;                      +((X-X0)/X0)^3/3-((X-X0)/X0)^4/4
;                      +...
LDY_LOG:
                PUSH    ACC
                PUSH    PSW
                MOV     A,R0
                PUSH    ACC
                MOV     A,R1
                PUSH    ACC
                MOV     A,R2
                PUSH    ACC
                MOV     A,R3
                PUSH    ACC
                PUSH    CAL_STATE1
                PUSH    CAL_TEMP4
                PUSH    CAL_TEMP5
                PUSH    CAL_TEMP6
                PUSH    CAL_TEMP7
                PUSH    CAL_TEMP8
                PUSH    CAL_TEMP9
                PUSH    CAL_TEMPA
                PUSH    CAL_TEMPB
                PUSH    CAL_TEMPC
                PUSH    CAL_TEMPD
                PUSH    CAL_TEMPE
                PUSH    CAL_TEMPF
                PUSH    CAL_TEMPG
                PUSH    CAL_TEMPH
                PUSH    CAL_TEMPI
                PUSH    CAL_TEMPJ

                MOV     A,CAL_TEMP2
                JNB     ACC.7,LOG_ENABLE
                LJMP    EXIT_LDYLOG
LOG_ENABLE:
                LCALL   FLOAT_MINEXP
                MOV     A,CAL_TEMP3  ;WILL ADD 0X16
                MOV     R2,A
                MOV     CAL_TEMP7,#0FFH   ;MAKE  1<=X<2
                MOV     CAL_TEMP6,#0D2H
                MOV     CAL_TEMP5,CAL_TEMP2
                MOV     CAL_TEMP4,CAL_TEMP1
                MOV     CAL_TEMP3,CAL_TEMP0
                MOV     CAL_TEMP2,#000H
                MOV     CAL_TEMP1,#000H
                MOV     CAL_TEMP0,#000H
                MOV     R3,#000H
LOOP_LOG_SQR:
                ;X<1.1?
                CLR     C
                MOV     A,CAL_TEMP5
                SUBB    A,#01000110B
                JC      EXIT_LOG_SQR
                JNZ     LOG_SQR
                MOV     A,CAL_TEMP4
                SUBB    A,#01100110B
                JC      EXIT_LOG_SQR
                JNZ     LOG_SQR
                MOV     A,CAL_TEMP3
                SUBB    A,#01100110B
                JC      EXIT_LOG_SQR
                JNZ     LOG_SQR
                MOV     A,CAL_TEMP2
                SUBB    A,#01100110B
                JC      EXIT_LOG_SQR
                JNZ     LOG_SQR
                MOV     A,CAL_TEMP1
                SUBB    A,#01100110B
                JC      EXIT_LOG_SQR
                JNZ     LOG_SQR
                MOV     A,CAL_TEMP0
                SUBB    A,#01100110B
                JC      EXIT_LOG_SQR
LOG_SQR:
                LCALL   DOUBLE_SQUAREROOT
                INC     R3
                LJMP    LOOP_LOG_SQR
EXIT_LOG_SQR:
                CLR     C
                MOV     A,CAL_TEMP5
                SUBB    A,#040H
                MOV     CAL_TEMP5,A
                LCALL   DOUBLETOFLOAT
                ;泰勒逼迫中X0=1,让X趋于1+
                MOV     CAL_TEMP8,CAL_TEMP0    ;XX=(X-X0)/X0
                MOV     CAL_TEMPC,CAL_TEMP0    ;CAL_TEMP(F_C)=ITEM
                MOV     CAL_TEMPG,CAL_TEMP0    ;CAL_TEMP(J_G)=SUM
                MOV     CAL_TEMP9,CAL_TEMP1
                MOV     CAL_TEMPD,CAL_TEMP1
                MOV     CAL_TEMPH,CAL_TEMP1
                MOV     CAL_TEMPA,CAL_TEMP2
                MOV     CAL_TEMPE,CAL_TEMP2
                MOV     CAL_TEMPI,CAL_TEMP2
                MOV     CAL_TEMPB,CAL_TEMP3
                MOV     CAL_TEMPF,CAL_TEMP3
                MOV     CAL_TEMPJ,CAL_TEMP3

                MOV     A,CAL_TEMP2
                JNZ     LOG_INIT
                MOV     A,CAL_TEMP1
                JNZ     LOG_INIT
                MOV     A,CAL_TEMP0
                JNZ     LOG_INIT
                LJMP    LOG_ADD
LOG_INIT:
                MOV     R0,#007H
                MOV     R1,#001H
LOOP_LOG:
                INC     R1
                MOV     CAL_TEMP0,CAL_TEMP8
                MOV     CAL_TEMP1,CAL_TEMP9
                MOV     CAL_TEMP2,CAL_TEMPA
                MOV     CAL_TEMP3,CAL_TEMPB
                MOV     CAL_TEMP4,CAL_TEMPC
                MOV     CAL_TEMP5,CAL_TEMPD
                MOV     CAL_TEMP6,CAL_TEMPE
                MOV     CAL_TEMP7,CAL_TEMPF

                LCALL   FLOAT_MUL
                LCALL   BYTE3_NEGATIVE
                MOV     CAL_TEMPC,CAL_TEMP0
                MOV     CAL_TEMPD,CAL_TEMP1
                MOV     CAL_TEMPE,CAL_TEMP2
                MOV     CAL_TEMPF,CAL_TEMP3
                MOV     A,R1
                MOV     CAL_TEMP4,A
                MOV     CAL_TEMP5,#000H
                MOV     CAL_TEMP6,#000H
                MOV     CAL_TEMP7,#000H
                LCALL   FLOAT_DIV
                MOV     CAL_TEMP4,CAL_TEMPG
                MOV     CAL_TEMP5,CAL_TEMPH
                MOV     CAL_TEMP6,CAL_TEMPI
                MOV     CAL_TEMP7,CAL_TEMPJ
                LCALL   FLOAT_ADD
                MOV     CAL_TEMPG,CAL_TEMP0
                MOV     CAL_TEMPH,CAL_TEMP1
                MOV     CAL_TEMPI,CAL_TEMP2
                MOV     CAL_TEMPJ,CAL_TEMP3
                DJNZ    R0,LOOP_LOG
LOG_ADD:
                MOV     A,CAL_TEMPJ
                ADD     A,R3
                MOV     CAL_TEMPJ,A
                ;CAL    N*LOG(2)
                ;CAL_TEMP(3_0)=N
                MOV     CAL_TEMP3,#000H
                MOV     A,R2
                JB      ACC.7,LOG_ADD_N
LOG_ADD_P:
                MOV     CAL_TEMP1,#000H
                MOV     CAL_TEMP2,#000H
                LJMP    LOG_ADD_1
LOG_ADD_N:
                MOV     CAL_TEMP1,#0FFH
                MOV     CAL_TEMP2,#0FFH
LOG_ADD_1:

                MOV     A,R2
                ADD     A,#016H
                MOV     CAL_TEMP0,A
                MOV     A,CAL_TEMP1
                ADDC    A,#000H
                MOV     CAL_TEMP1,A
                MOV     A,CAL_TEMP2
                ADDC    A,#000H
                MOV     CAL_TEMP2,A

                ;CAL_TEMP(7_4)=LOG(2)
                MOV     CAL_TEMP7,#0E9H
                MOV     CAL_TEMP6,#01011000B
                MOV     CAL_TEMP5,#10111001B
                MOV     CAL_TEMP4,#00001011B
                LCALL   FLOAT_MUL

                MOV     CAL_TEMP4,CAL_TEMPG
                MOV     CAL_TEMP5,CAL_TEMPH
                MOV     CAL_TEMP6,CAL_TEMPI
                MOV     CAL_TEMP7,CAL_TEMPJ
                LCALL   FLOAT_ADD

EXIT_LDYLOG:
                POP     CAL_TEMPJ
                POP     CAL_TEMPI
                POP     CAL_TEMPH
                POP     CAL_TEMPG
                POP     CAL_TEMPF
                POP     CAL_TEMPE
                POP     CAL_TEMPD
                POP     CAL_TEMPC
                POP     CAL_TEMPB
                POP     CAL_TEMPA
                POP     CAL_TEMP9
                POP     CAL_TEMP8
                POP     CAL_TEMP7
                POP     CAL_TEMP6
                POP     CAL_TEMP5
                POP     CAL_TEMP4
                POP     CAL_STATE1
                POP     ACC
                MOV     R3,A
                POP     ACC
                MOV     R2,A
                POP     ACC
                MOV     R1,A
                POP     ACC
                MOV     R0,A
                POP     PSW
                POP     ACC

                RET

网友R:
以前调过8K的浮点库,汇编的,51的。

当时调的时候,就是把算法都看懂,当时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出来的。

都是 计算+查表+插值。
精度在1/256都没有问题的。

印象里面,那个浮点库是从21ic下的。。。
里面sin cos ln什么的都有。

网友S(2011-04-14):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T:
艹 当年哥发的这么老的帖子都被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