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488通讯网络突然崩溃!请朋友们帮我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2007-04-05):
我做的一个测控系统,采用串口通讯(488通讯),一个主机19个从机,运行了几天很正常,今天在运行时突然发现一个从机通讯不正常,更可怕的是约1小时后又有6个从机出现同样的问题!!现在已确定出问题的几个板子都是通讯口烧坏了(有的是MAX488芯片烧坏了,有的是单片机的串口烧坏了)!但找不到问题的原因!急死了!请朋友们帮帮我!

网友A:
贴张图看看,凭空怎么分析

网友B:
到底是485还是488?

IEEE488总线是并行接口,是由16条信号线(包括8条数据线、5条管理线和3条信号交互线或称挂钩线)和8条地线构成的24芯的标准接口插座。

怎么可能把串口烧掉?

网友C:
ESD保护你没有考虑吧

网友D:
你的不是488通信,是422用的应该是MAX488全双工芯片

这种情况大多是你的通信芯片没有于单片机隔离(使用两个独立的电源供电,采用光耦传数据),有几个机器之间不共地,同时有X个测量被设备没接地线,有漏电的,通信网络然后构成回路,轻则芯片只是烧毁,重则芯片爆炸

网友E:
为什么要共地?

网友D:
晕了,我感觉说的很明白了

不共地的话,就存在电势差,就有电压,就会有电流,大的话就会烧芯片,电压很大话很小的电流就会烧芯片,不要说不知道怎么会有电流,自己解决

网友F:
5年前我遇到过

哈哈,我遇到过,我是一带128点 max487,半双工方式

解决:

1,各个从机,加光电隔离,是的6n135,后来稳定后就用p521了(当然速度只有

4800了,性价比是第一位),数据线和使能都隔离。

2,从机入口处所有数据线加tvs二极管,对电源高对电源低都加。

3,主机可以不用隔离,输出线加 R200 匹配电阻。

4,所有系统做好接地。

另外,单片机要采用好的,向FREESCALE,欢迎光顾我们网站,FREE-TECH.COM.CN

网友C:
举双手加上双脚支持zhaoyu2005

网友A:
共地保护,瞬态干扰保护

共地只对低频共模信号有保护作用,而对高频瞬态干扰不起作用,有瞬态高频干扰时接地线等同与开路,瞬态高频干扰可能会有成百上千伏的电压,例如大感性负载的切换,因此宜采用有隔离等保护的芯片。

网友G:
485是差分信号传输,那不用共地

485是差分信号传输,那不用共地,共地不可能长距离传输。。。

网友D:
解释一下

我说的共地,不是说要把地线接一起,而是要每一个设备接地良好,这样的话不会因为地线形成电流回路,能解决大部分485通信问题,再加上TVS保护,防雷能力会提高,但是不能抵抗强雷,其实MAX485的片子已经加了保护,但是照样被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