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电源部分并那么多电容接地,见有的图上并了 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06):
去耦的

去耦的

网友B:
PCB导线是有一定电阻和电感的,这导致VCC电压随电流变化而

并电容就是为了抑制这种波动。

网友C:
随便说说

 一个IC一个,SCH图方便画在一起了。。。。

网友D:
应该是每个IC接一个,主要抗电源干扰

网友E:
哪样的IC阿?

是不是像74HC14这样的
4013这样的芯片也都要一个啊?
还有556,8051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