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伟福s51仿真时,一仿真就跳出反汇编窗口,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04-05):
前段时间仿真都好的,昨天开始新程序方针就出现这种情况,怀疑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以前方针前把很多s51仿真的教程阿,帮助阿,都看了一遍才设置好的,现在忘了)
我在keil里的设置见下图(马上上传)
昨天又看了一遍帮助,设置,还是没有搞通,我不会用wave6000自己的软件,所以一直用keil调的
我能保证程序的正确性,并且保证是设置出了问题!因为我把以前的工程项目打开可以仿真,并且,把新程序代替以前工程里的程序,也一样可以仿真,说明问题唯一的出处就是工程的设置问题
但是,我发说明书有看了,两个工程的设置也对照着看了,实在找不到哪里设置有不同,可能是忽略了另外哪些设置,请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A:
随便说说

软件仿真有时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重启或重新建立工程可以解决,这是个人经验,可能是软件稳定性问题...

楼主:
重启过,并且换用以前的工程,和新工程都试过

问题依旧阿

网友B:
一般是硬件问题,首先检查晶振

楼主:
在伟福自己的wave6000软件下仿真汇编程序正常

在keil下仿真汇编程序也会跳出disassembly窗口(反汇编窗口吗?)

网友C:
随便说说

是不是你的程序出现问题的?
如果是用汇编,运行程序的时候是从0000H开始的,如果程序段不是从0000H开始,我想就会出现disassembly窗口

楼主:
我程序从0100H开始的

还是到disassembly去了

网友D:
!!

会不会是你的工程建立在中文名的文件夹下的?

楼主:
问题更详细的更新过了

大侠们帮我看一下吧

我现在只能把新程序放到老工程里去调试,因为它的设置一直保留,只是个暂时的方法

网友E:
这个和程序优化有关系

这个和程序优化有关系

网友F(2013-11-01):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网上找了许久,没一个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