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断控制p1.1口输出三个不同周期的方波c程序

楼主(2007-04-05):
求助!
  受中断控制p1.1口输出三个不同周期的方波c程序,单个方波我可以做到,但当int0响应外部中断时,如何循环输出三个不同周期的信号,即,执行一次中断变换下一个周期的信号,如周期为1ms,0.5ms,3.7ms.新手上路,敬请关照!谢谢各位

网友A:
随便说说

加标志位就可以了....

网友B:
接2楼,随便说说

标志是关键,在程序中写好不同周期的程序。没个标志对应每个方波,再判断执行哪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