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下,有没有和CD4066功能一样但是低电平有效的芯片

楼主(2007-04-05):
(无正文)

网友A:
随便说说

  好象没有,加个反相器就可以了...

楼主:
只能这样了

 在问个问题,如果51控制4066的话,加个下拉电阻好使吗?

网友A:
不明白你加下拉电阻什么意思...

不明白你加下拉电阻什么意思...

楼主:
这样

我觉得+反向器就是为了防止在上电的瞬间51的I/O口是高电平,从而导致出错。
但是+个下拉电阻不行吗?

网友B:
加下拉没用。

还是用反向器吧。

楼主:
为什么没用呢?

还请指教

楼主:
谁能说说呢

网友A:
随便说说

接个RC电路还说的过去,把短暂脉冲过滤掉...
下拉电阻只会增加功耗,而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