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哪种8051单片机自代A/D转换的?

楼主(2007-04-05):
8位A/D就够了,最好应用多的,多谢各位拉!

楼主:
能告知具体信号吗?

谢谢!

网友A:
LPC900,C8051Fx...

LPC900,C8051Fx...

网友B:
最便宜的

STC的,好像¥10

网友C:
re

avr没用过,现在用的是C8051F022,AD,DA都有,最快AD:500ksps

网友D:
C8051F系列的单片机AD最快转换速率1M

精度最高AD是2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