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组内容被改写了?

楼主(2008-06-18):
我的程序:
BYTE  xdata data_Table[512]=
{ 1,2,.........
...................
510,512

};

...........

void main(void)
{
  .........
   for(i =0;i<512;i++)
         dispaly(data_Table);//发现此处数组里的数据被改写了

    while(1)
    {
     ............
    }
}

请问路过的大侠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谢谢!

网友A:
变成什么样了?也许你的XRAM不行?

楼主:
TO:computer00

我原来数组里的第一个元素值是1,结果被改成8了,而且第一个元素你无论改成多少,都被改写为8了,请computer00版主给个建议吧,谢谢!

楼主:
被改写的元素在固定的地方

被改写的数组元素在固定的地方,而且被改写后的值始终是一样的,真奇怪

楼主:
我的CYPRESS单片机,51内核的

楼主:
TO:computer00大侠

能给我一个建议吗,估计哪里会出问题?

网友B:
后半部份的数据也被改写了吧

楼主:
TO:李冬发

我总共发512字节的数据,只在固定的三个字节上被改写了,其他地方没有改写,而且改写后的值不随你发送值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会不会是keil编译器的设置问题啊?

会不会是keil编译器的设置问题啊?

网友A:
那就搞不清楚了……软仿真看看怎样。

网友C:
可能是dispaly函数的问题.

网友D:
从这里根本看不出来

调试一步步看吧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

TO:t.jm,可以排除display函数的问题。

只要一进入主函数后再去读数组的值就已经改变了,应该是数据空间分配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设置keil

楼主:
startup.a51中关于xdata设置

请问大侠们,以下设置是startup.a51中关于xdata设置,需要修改吗?
;------------------------------------------------------------------------------
;
;  User-defined Power-On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  With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the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at processor reset can be defined:
;
;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IDATA memory is always 0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
X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XDATA memory
X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XDATA memory in bytes.
;
P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PDATA memory
P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PDATA memory in bytes.

网友D:
startup.a51中只是清零动作

楼主:
这些选项需要设置吗

谁精通keil的,请问这个界面需要设置吗,谢谢了

楼主:
解决了!

那个问题解决了,呵呵,只要给这个大数组定义为绝对地址变量就可以了,这样数组中的值就不会被改写,我估计一开始可能是地址发生冲突了

网友E:
有道理

应该是地址冲突的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使能使用片上XRAM即可

谁知道你用的是这种MCU呢

楼主:
我用的片上的XRAM

TO:ayb_ice ,我用的是片上XRAM

楼主:
TO:ayb_ice

我用的就是片上XRAM,请看数据手册的其中一段:
The EZ-USB has 16 KB of on-chip RAM (the “Main RAM”) at addresses 0x0000-0x3FFF, and 512
bytes of on-chip RAM (the “Scratch RAM”) at addresses 0xE000-0xE1FF. Although this RAM is
physically located inside the chip, it’s addressed by EZ-USB firmware as External memory, just as
though it were in an external RAM chip.

网友B:
你们家的BYTE还是比较牛的,能存下512这个值

楼主:
李兄好幽默

呵呵,那个数组是举个例子,实际当然不是512

网友F:
你这里没打勾

默认是0x0000

网友D:
我确实没有看出LZ是怎么用的片上XRAM

明明没有使能使用片上XRAM,还想抵赖。。。
哈哈。。。

楼主:
TO:ayb_ice,农民讲习所

我要是那里打钩,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是不是片上XRAM太小了还是地址又发生了冲突,keil默认的是没有打钩,而且Off-chip Xdata memory那里也没有填start和size.

这是相关数据手册中的叙述:

The EZ-USB has 16 KB of on-chip RAM (the “Main RAM”) at addresses 0x0000-0x3FFF, and 512
bytes of on-chip RAM (the “Scratch RAM”) at addresses 0xE000-0xE1FF. Although this RAM is
physically located inside the chip, it’s addressed by EZ-USB firmware as External memory, just as
though it were in an external RAM chip.

楼主:
我把关于这款单片机的memory情况传上来

Standard 8051:

The standard 8051 has separate address spaces for program and data memory; it can address 64
KB of read-only program memory at addresses 0x0000-0xFFFF, and another 64 KB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also at addresses 0x0000-0xFFFF. The standard 8051 keeps the two memory
spaces separate by using different bus signals to access them; the read strobe for program memory
is PSEN# (Program Store Enable), and the read and write strobes for data memory are RD#
and WR#. The 8051 generates PSEN# strobes for instruction fetches and for the MOVC (move
code memory into the accumulator) instruction; it generates RD# and WR# strobes for all datamemory
accesses. In a standard 8051 application, an external 64 KB ROM chip (enabled by the
8051’s PSEN# signal) might be used for program memory and an external 64 KB RAM chip
(enabled by the 8051’s RD# and WR# signals) might be used for data memory.
In the standard 8051, all program memory is read-only.

EZ-USB:

The EZ-USB has 16 KB of on-chip RAM (the “Main RAM”) at addresses 0x0000-0x3FFF, and 512
bytes of on-chip RAM (the “Scratch RAM”) at addresses 0xE000-0xE1FF. Although this RAM is
physically located inside the chip, it’s addressed by EZ-USB firmware as External memory, just as
though it were in an external RAM chip.
Some systems use only this on-chip RAM, with no off-chip memory. In those systems, the RD#
and PSEN# strobes are automatically combined for accesses to addresses below 0x4000, so the
Main RAM is accessible as both data and program memory. The RD# and PSEN# strobes are not
combined for the Scratch RAM; Scratch RAM is accessible as data memory only.
Although it’s technically accurate to say that the Main RAM data memory is writable while the Main
RAM program memory is not, it’s 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 The Main RAM is accessible
both as program memory and data memory, so writing to Main RAM data memory is equivalent to
writing to Main RAM program memory at the same address.
The Scratch RAM is never accessible as program memory.
The EZ-USB also reserves 7.5 KB (0xE200-0xFFFF) of the data-memory address space for control/
status registers and endpoint buffers (see Section 5.6, "On-Chip Data Memory at 0xE000-
0xFFFF"). Note that only the data-memory space is reserved; program memory in the 0xE000-
EZ-USB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Page 5-4 EZ-USB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v1.3
0xFFFF range is not reserved, so the 128-pin EZ-USB can access off-chip program memory in
that range.

楼主:
有点晕了

我这也没有外挂XRAM啊,要是没有用片上RAM,那数据都到哪去了?

Although this RAM is
physically located inside the chip, it’s addressed by EZ-USB firmware as External memory, just as
though it were in an external RAM chip.

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这个RAM在物理上是片内RAM,但是访问的时候把他当作片外RAM处理?

楼主:
顶上来!

The EZ-USB has 16 KB of on-chip RAM (the “Main RAM”) at addresses 0x0000-0x3FFF。

就是说我的单片机有16K的片上RAM,地址范围是(0x0000-0x3FFF),但是keil那个红圈的设置里(26楼)却是0xE000-0xE3FF,那要是打上勾会不会丢失空间啊,请大侠帮我看看,谢谢了!

楼主:
computer00大侠呢

请您帮我看看吧!

楼主:
应该怎么设置比较合适啊?

原来的那个界面"off-chip Xdara memory"都没有设置,我填了一个如图中所示的范围"0x0000-0xFFFF",这是片外RAM的空间大小,不知道这么设置会不会跟其他地址冲突,请大家给个建议或看法,谢谢啊

网友G:
i是什么数据类型

楼主:
TO:rainmans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4楼: i是什么数据类型
--------------------------------------

哪个i?

网友H:
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

在哪个数组之前加一个static看看

网友I:
display是不是用到总线了

网友J: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设置一个数组并赋初值,程序中一直没有修改它,计算机发过来正确串口数据命令后,mcu将这数组发到计算机上,发送正确的命令后,计算机接受的是正确的,但是一旦计算机发送错误的命令再发送正确的命令后,计算机接受到的数组值就发生变化啦?

网友K:
楼上软件的问题,你仿真也会的。

网友L:
奇怪

(51内核)一个byte的数组,你怎么能存大于256的数据呢?数据不变才怪事

网友M:
BYTE 型的数组还能赋值超过255的数据?

网友N:
也奇怪,byte>255???

网友O:
应该是这个原因

你的display函数里的参数是一个指针

你在最初定义里定义一个指针 *data_talble

然后在main函数里赋值

datatable[……]={……}

就OK了

另外byte型的不能赋255以上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