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一篇风力发电的**,探讨一下如何解决电能存储问

楼主(2008-06-18):
本想发到[创意无限]里,但是找不到这个版块了。

风力发电,好是好。但是风不是稳定的资源,没风就没电。没风时会对局部电网调度造成压力。
如果电能,能够存储就好了。怎样存储呢?
我想了几个法儿(纯属瞎想,本来应该发到[创意无限]里的)
1.转成机械的势能.
  比如提水。用风力发的电,把低处水提到高处。用来发电。
  提升重物的高度。
  或者上紧大型发条。
2.转成化学能。
  用电能把水分解,变成氢和氧。燃烧发电。
  蓄电池。

思路就是把电转成其他能,用时能逆变成电。

网友A:
火车

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好,我们就不用石油危机了
抽水蓄能目前做的可以
当然,大功率体积比的蓄电池也是重要方向
传闻国内天津有成熟的电动汽车,冲电4小时,能跑260公里,

网友B:
燃料电池

把风力发电的能量转化为某种燃料,比如氢气,然后……

网友C:
目前商品化的好象是蓄电池保存电能

而且是风力加太阳能,白天晒太阳,夜间靠风力,不用交流电,电力够点亮路灯.在沿海城市的江边大道效果尤佳.

网友D:
风力发电有一家公司叫金凤好像,是上市公司

网友E:
我就在想,要是能存储电能

我就在想,要是能存储电能,真的好了.
可以把太阳能存储起来.

我也想过,提升重物的方法,总觉得应该可行.

比如设计一种装置,包括10个1克,10个10克,10个100克,10个1000克重物.

每次产生可以触发1克重物的能量,就做功提升1克重物,10个1克提升以后,触发装置使10个1克复位,提升10克重物,依此类推.

做功反过来即可.

网友F:
最好是并网发电

如楼主所言,风电输出不稳定,常常是需要用的时候没风,风大的时候用电少,水电可以通可修水库来调节,风能则没有办法直接储存。

上面的所有方法都不可取,原因是代价太高,且效率低下。风电、光伏发电最好的利用途径是用并网器对大电网实时输电。即使是家庭微形风电,也可采用这种方式,大电网充当电力银行的作用。

这在西方国家已经是事实,电力公司必需无条件收购电力。硬件上的实现,需要并网器及双向计量的电能表。

在我国,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网友G:
风柴并网发电。俺学校跟湘潭电机厂的合作项目。

了解过。。。

网友H:
这个问题谈何容易哦

网友I:
由灌水想到的:把水烧热了灌到废弃的井下,冬天抽出来取

反过来,把水冻成冰,夏天拿出来解暑。

-----------
风也能存起来:空气压缩后储存起来,用的时候再放出来;哈哈,又变成风了!

网友J:
LS妙哉,妙哉 !

甲曰:老板,俺能做出一种机器,把一头猪由输入端进入,则从输出端出来了猪肉罐头阿。
乙曰:哦,还有这种事?那你设计一个机器,把罐头由这头放进去,由那头出来头猪吧!
甲 :张大嘴吧,啊.....

网友K:
家用储能简单有效还是蓄电池,

抽水不现实。好像有种方法也可行:机械储能,用飞轮旋转惯性储能,效率容量都不错,还可以大功率释放能量。

网友L:
感觉风力发电还不适合家用!价格高

网友M:
风光发电是好

但也有他自身的不足,成本高,技术不成熟

网友N:
孤立风力发电设施的储能只能用蓄电池

    关键是规模问题,风力发电的输出功率太小,理论上可行的办法多数在经济上不合算。并入电网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样电网可以在总体上采取最经济有效的措施,只是并入电网对发电设施的技术要求较高,在目前的国内恐怕不够现实,中国的地理环境多数地区并不适合风力发电。

网友O:
并网是正着,可以采用异步电机,成本就低多了

也可以用永磁机+逆变器

网友K:
并网有一个问题,

风力发电如果是电厂所为,它的首选当然是并网.
如果是家庭所为,说明他很难用上市电,无法并网.

网友P:
t

我觉得还是用太阳能好一点啊  就是只能在西北部才能用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