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xdata的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07-04-05):
keil手册上写C51有5种数据类型,其中一种是xdata(片外数据存储器64KB,由MOVX @DPTR访问)
我使用单片机外面扩一片6264(地址从2000H-3FFFH)
那么这个数据类型怎么用呢,如果我定义了uchar xdata b,c;
C51是如何分配存储空间的呢,因为这时C51不知道我这片6264的地址是什么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家帮忙!!!!!!!!!!!!!

网友A:
随便说说

可以绝对定位变量...
另外可以设定地址范围...
看KEIL用户手册...

楼主:
绝对变量定位???

那把上面这句uchar xdata b,c;
改成
uchar xdata b_at_0x2000;
uchar xdata a_at_0x2001;
这样是不是就行了啊啊?????

网友A:
随便说说

对,方法有很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不是最好的...

网友B:
如果你的EX-RAM起始为0,则就不用考虑外部数据的定位问题

只要外部数据总量不要超过容量就行。

网友C:
你仔细看看项目的选项,就知道了!

楼主:
还有什么好方法啊!!!

ayb_ice说这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还有什么好方法啊,,,
请指点

网友A:
请看6楼

请看6楼

网友D(2014-02-26):
最好不要用绝对定位

网友E:
修改startup.a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