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6-18):
  uint inte;
  float wendu;
  wendu=inte*0.0625;
  inte=wendu*10+0.5;

   为什么编译后显示***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Target not created

  如果把  wendu=inte*0.0625;    去掉就可以编译成功
           inte=wendu*10+0.5;

网友A:
似是连接时候的路径设置错误

项目文件所设库搜寻路径下没找到浮点库

楼主:
谢谢LS

  我用的是Keil uVision2 怎么能加上浮点库?

网友B:
版本太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