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接

最好接

楼主:
那么232的作用就不是仅仅是电平转换的功能了吗?

网友A:
随便说说

232本来就是电平转换功能,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增加传输距离,
如果要求不高不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B:
距离很短就不用接,有个几米长还是接的好